1.2G图传正常,5.8G为什么就不行.......................请教达人?

楼主(2013-04-18):
5.8G 200图传,用USB接笔记本,很清晰,但是一接12V 7寸显示器,就变成黑白的了,还有雪花和条纹。
---------------------
但是用这个显示器接 1.2G 图传却很正常。

不解啊????什么原因呢?

网友:
是不是制式?。。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搞不匹配

这个怎么调。。我的也有这个情况。。有时会不停地断开。。一会蓝屏 一会又好了。。(测试过, 弱信号是不会蓝屏的, 只有完全断开才会)

楼主:
阻搞?好专业。

网友:
换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你的显示器制式是不是调在自动,
现在市面上的很多的小显示器都是这样的,只能退厂家叫返修了,

如果调在自动上,还出现这样的问题就要返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你的显示器制式是不是调在自动,
现在市面上的很多的小显示器都是这样的,只能退厂家叫返修了,

没有调显示器制式的选项。
这个显示器接电视上看很清晰正常,接1.2G图传也很正常,就是5.8G图传不行。

网友:
PAL和NTSC要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的不行,是什么个情况,上个图片看看

1.2G图传 正常,彩色,稍微有点雪花条纹;
但是5.8G的,就变为黑白了,还有很多雪花和条纹。

网友:
检查显示制式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分享

网友:
好奇这个问题。。。求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