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银狗三接图传的问题 请教 高手赐教

楼主(2013-04-18):
今天把 狗三 接
图传
,本里打算拉距测下距离,可是5分钟这样 显示器屏幕就黑屏了。 狗没又关机还是待机状态 ,去按下录下关键,或者前面的键,显示器上面又会有图像了。 请教各位高手 ,怎么样设置狗三才能不间断试试传输, 狗技术说是什么 节电模式,我也没搞懂。

网友A:
狗3是实时传输的
请查看图传和显示器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狗3有超时自动待机的功能,以便节约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