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尾桨夹顶丝 滑丝求好方法取出,大神门支援下啊

楼主(2013-04-18):
450 尾桨夹顶丝 内六角头滑了求好方法取出,大神门支援下啊

网友:
用可以正反转的手电钻,使用反转功能,带上两毫米转头插入顶丝反转,一会就拧出来了。主意安全,我就用这种方法

楼主:
上了胶的,上次反转没转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了胶的,上次反转没转出来……

先用烙铁加热啊,很好拧的

楼主:
是头的内六角滑了,不是螺纹滑丝了

网友:
电磨直接切~ 换新的尾中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头的内六角滑了,不是螺纹滑丝了

知道。不行换3mm钻头,用台钳夹好浆夹,需要用力压手电钻。前提是充分加热螺丝,使螺丝胶发软。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钻也没法,最后强行把尾轴扭下来了,直接换尾中联

网友:
这个是个技术活啊

网友:
哈哈,和我一样,我上了锤子、钳子、锉子,最后废了一根尾轴、一对尾波箱侧板才弄出来,貌似把7075双推也搞变形了,坑爹的飞越螺丝

网友:
先用防风火机把顶丝加热(烙铁不行),然后用沙发的方法,肯定能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