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狗3的拍照效果不如狗2呢,不得其解

楼主(2013-04-18):
本人黑狗3和狗2都有,但在实际使用中发现2比3的色彩要饱满,同样的光线和条件下,2的快门速度要比3快很多,下面的是图片对比,第一张是3的,第二张是2的,大家帮助分析分析原因吧,两个狗的设置都是一样的。原图未经任何修改.

摄像的效果也不如狗2的色彩还原度好。

谢谢各位的关心支持,我又按照大家的方法拍了几张照片,还是同样的问题,我的白平衡用的自动模式,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楼主搞错了吧!第二张明显好于第一张!第一张明显过曝了!色温过高!远处的山都没有了!天空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错了吧!第二张明显好于第一张!

刚才发错了,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发错了,已经改过来了。

第一张明显过曝了!色温过高!远处的山都没有了!天空没有了!
第二张很好的保留了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明显过曝了!色温过高!远处的山都没有了!天空没有了!

快门是自动控制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门是自动控制的啊。

色温是调节白平衡

网友:
至看出来镜头角度大小不一样曝光度不一样,感觉都是能调节的吧。。。

网友:
2张图片位置不同。。。第一张天空占了快 1/2位置 第二张天空只占了1/3 所以第一张比较发白?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呢(我猜的)??? 楼主你应该发2张同一位置角度的照片比较好对比!!

网友:
不知道。。我是狗2.

网友:
我的是狼狗,比你们的都大。

网友:
狗3热到了············

网友:
狗3的直接画面是偏白的。设定也很重要,上一个同时拍的视频截图做对比。

网友:
两个的测光不一样。。估计都是中心测光。但狗3 测的是楼房。导致天空过曝。。画面失去色彩。
go2 测的是天空。导致阴影出欠暴。。但色彩去保留住了。。

这样比很不公平。。必须在同一快门,同一焦距,统一曝光值下才能对比锕

但有一点 Gopro官方也说了。 gopro 3 的曝光要比2 高 1/3 - 2/3 格挡。。但g3 的白平衡要比g2 好

网友B:
两个都是中心测光

我觉得G3 测到 中间教学楼正中间的那快 黑的 地方了。。。
G2测的是地面.地面和天的亮度差不多

网友:
早就有老外的测试视频可以明显看出狗2的色彩要好于狗3的

网友:
进来看看,准备买狗3或狗2.了解了解

网友C:
楼主狗3的感光度是固定的吧

网友D:
散装G3还是盒装?如果是散装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装G3还是盒装?如果是散装的,嘿嘿。。。。

盒装的,朋友从美国买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狗3的感光度是固定的吧

是自动的。。。好像200-1600

网友:
难道买狗2更好??

网友:
狗2挺不错的,性价比比狗3高

网友:
不要麻木最求新款,G2挺好的。

网友E:
我这里有AEE的超级摄像机,能用在航拍上吗?

网友:
楼主开了狗3的PROTUNE模式了吧?
看看以下这图,PROTUNE模式直观是比较灰,尽可能保存了所有的信息,但是需要简单处理一下:

网友:
狗3就是这样地。。。。。

网友:
两张照片焦距不一样 测光点不一样 光圈不一样
第一张是广角,光圈大,曝光时间长
第二张是中焦,光圈小,曝光时间短

要对比的话要用一样的焦距 一样的光圈 快门 测光 才能对比

网友(2013-05-21):
两张照片的内容有区别:第一张天空较多,第二张地面较多,相机对参照物不同,其色温和暴光值肯定会不同。楼主对比应按照14楼的说法去做。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当你拿卡片机从天空到地面景物移动时,可以看到取景器里有个瞬时失真到不失真的过程。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疑惑

网友:
在后期处理上,狗3的颜色信息比狗2多,画面发灰,反而容易校准与调色

网友:
狗三的白银黑在优酷有同步视频对比,黑狗优势明显,其实在天气好的顺光条件下,山狗和黑狗几乎没区别,但在极端条件下好狗就显示出它的价值,逆光,阴天优势明显。我酷爱摄影,在零下30℃才体会到原装电池和兼容电池的区别,从此只买原电

网友(2013-10-23):

引用 网友D:
散装G3还是盒装?如果是散装的,嘿嘿。。。。

有什么区别吗?如何分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是中心测光

我觉得G3 测到 中间教学楼正中间的那快 黑的 地方了。。。

摄影水平很高啊呵呵,点测光、中心测光、平均测光都会对曝光有影响的,我也觉得是设置的问题,好像GO2只有中心测光和平均测光两个选项,高动态不是GO2的强项,看着GO3就流口水了。。。

网友:
把点测光关了

网友:
似乎狗3测光系统不准,你可以用灰板测试一下,或对着同一光线的背景拍摄,即可对比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有AEE的超级摄像机,能用在航拍上吗?

AEE的配件很贵吧?很多人都问我要Aee的配件但是我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