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瓶 可以用做电站用吗?

楼主(2013-04-18):
偶尔看到易迅上的广告,BOSCH的60AH的大概500元,其他牌子的应该更便宜点吧~

可以用作外场电站的口粮吗?相比热门的A123,有什么优缺点吗?

个人觉得电瓶安全点,不用怎么维护。。。

不是很懂,求赐教~~

网友A:
重!太重了

网友B: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经济拮据的美帝国主义模友绝大多数都用 Deep Cycle 型铅酸蓄电池(也就是俗称的电瓶)做外场电源。

网友C:
可以,但是这玩意儿实在是太重了12V60AH的差不多有100斤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这玩意儿实在是太重了12V60AH的差不多有100斤左右了

没那么重吧,我看了下BOSCH 60AH一般就17.5KG,

对比了下A123电池,同电压同容量,价格便宜一半多,当然重量也要重了1倍多~

开车的话,没什么负担啊~~

关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经济拮据的美帝国主义模友绝大多数都用 Deep Cycle 型铅酸蓄电池(也就是俗称的电瓶) ...

电池达人,请问你用什么外场电源~

外场的话,买两个206B好,还是直接0702 duo 这种?不太想用并充~

目前电的主要外场计划充6S 1300,将来2600 3300 5000都会有机会玩~~

网友A:
那种深循环的电池比较贵,普通的不知道寿命如何。我有个20a的单手拿已经有压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达人,请问你用什么外场电源~

外场的话,买两个206B好,还是直接0702 duo 这种?不太想用并 ...

俺三年多之前做的90Ah 6S LiPo,后来又扩充到100Ah,充满时里面装着2度电,11kg重,单手提很轻松。如果用铅电池装同样能量,重量恐怕得70kg以上了。房大、车大、油贱的美帝没问题,天巢子民伤不起。。。见:**包,及:扩充**包

网友D:
呵呵,我车上常年安装了一个松下的12v100ah的蓄电池,车辆启动的时候自动接到车上的发电机充电。

33公斤。大概存1度电。400元。

网友:
不是说汽车电瓶不适合做外场电源吗,输出功率太小,没法大电流充电吧

网友:
功率低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车上常年安装了一个松下的12v100ah的蓄电池,车辆启动的时候自动接到车上的发电机充电。

33公斤 ...

请问你的电瓶是放在后备箱的吗?这么接到车上充电的,是从后备箱的灯组取电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的电瓶是放在后备箱的吗?这么接到车上充电的,是从后备箱的灯组取电吗?

我是商务车,放在后备箱,当时按照100A电流设计的,用了12平方的线从发动机舱拉过来的。用了4个30A的继电器并联做开关。
用一个单片机检测车辆电压,当车辆发动,发电机开始运转的时候,电压上升到14V的时候,接通继电器开始充电。
结果现在发现就算电瓶电用得差不多了,最大充电电流才20A。几乎满电的话,才5A的充电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商务车,放在后备箱,当时按照100A电流设计的,用了12平方的线从发动机舱拉过来的。用了4个30A的继电 ...

请问是接在发动机舱的电瓶上的吗?
可以不用继电器,需要充电的时候就接上线,不充电的时候就断开,用个40A的保险丝,这样可以不?

网友D:
基本没什么问题,就是怕两个蓄电池电量差别很大的时候,接通一瞬间电流很大,会烧掉你的保险。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选择40A的保险丝没有问题。

真的烧掉保险了,就用市电接充电器充满那个严重亏电的电池,再换保险丝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没什么问题,就是怕两个蓄电池电量差别很大的时候,接通一瞬间电流很大,会烧掉你的保险。

不过为了 ...

谢了哈-。-我研究研究怎么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这玩意儿实在是太重了12V60AH的差不多有100斤左右了

15~18kg啊~

网友:
60ah 实际容量先切半,因为电压下降会很快。算上损耗,能有20ah@24V是放出来的电就不错了。为这个搬上搬下……铅酸蓄电池的nb之处应该在于 蓄……个人理解

网友:
想法不错 值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商务车,放在后备箱,当时按照100A电流设计的,用了12平方的线从发动机舱拉过来的。用了4个30A的继电 ...

这个是受限于你汽车充气器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