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GOPRO禅思,该准备什么样的多轴呢?

楼主(2013-04-18):
      除了大疆自己的番豚外,还有什么选择?四轴还是六轴?欢迎发言!!!

网友A:
啥都不用准备  准备大把的钱!

楼主:
云台的钱自然准备好了,多轴难以选择啊!

网友:
晒载机,六轴。

网友:
建议类似F550轴距的小六轴,一是小二是有动力冗余三是载重够了。不过我自己还是上小四轴上了,更小些

网友:
四轴就够了啊~整个折叠的

楼主:
GOPRO禅思价格虽然远低于Z-15,但也算不上便宜,多轴的可靠性是个考量因素,六轴显然胜于四轴!

网友:
4或6轴就可以的吧

网友:
不同意楼上的,我觉得携带的便利性应该是第一位的,六轴的可靠性并不比四轴高多少,重量,大小都超过不少,效率也没四轴高。

网友:
DJI不是有450 550么

网友:
我也正在买,认为还是精灵好,成熟的一体机可靠性很高,体积小玩穿越最强。 就是不知用它来练手是不是不大妥当?

网友:
果断购入大疆F550绝对够用!!!!

楼主:
DJI的F450、F550卡娃依程度不够!

网友:
选F450 和F550加高脚架,和云台挂载又是个问题

网友:
晒晒我准备的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不用准备  准备大把的钱!

謝謝分享

网友B:
四轴就行了吧,又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