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super cp 原装动力能飞多久

楼主(2013-04-18):
我新入的scp,原装动力,没有改无刷,悬停4分半,正常吗?看你们都说改无刷悬停8~9分钟,怎么差那么远。还是我的飞机有问题?

楼主:
额,不是吧,原装4分,改无刷能8分?我是说悬停4分半啊,不是暴力飞。

楼主:
有人告诉我吗

网友:
一个无刷电机差别都这么大

网友A:
原装机电池是240mAh的。无刷电机飞8、9分钟的应该用的是360-400mAh的电池。

网友:
原装机电池是240mAh的,黑金无刷电机飞3、4分钟左右,报告完毕!

网友:
悬停4分半应该是属于正常的,不知道油门和螺距是怎么样的,不给电机太大压力的话 应该可以更长点,这就要油门和螺距配合好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机电池是240mAh的。无刷电机飞8、9分钟的应该用的是360-400mAh的电池。

如果改无刷能到8~9分钟,我马上就去换。相差也太远了。

网友:
已阅,拟同意,顺便帮顶。

网友:
改无刷能飞8、9分钟的都是牛人

网友B:
无刷也到不了9分钟,你所说的四分钟因为是用的原装240MAH电池,如果有350MAH6分钟没问题,6分钟以后就不要飞了,对电池不好。SCP的电机寿命。。。。。。你猜吧。我已经用坏两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刷也到不了9分钟,你所说的四分钟因为是用的原装240MAH电池,如果有350MAH6分钟没问题,6分钟以后就不要飞 ...

论坛还真有个牛人,叫琴弦,MINI cp改无刷悬停飞了9分钟,无刷套装SCP同样能用,有视频,可以搜他的帖子看看

网友:
235113465欢迎scp玩家加群!全国最齐全的scp玩家都集中在这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论坛还真有个牛人,叫琴弦,MINI cp改无刷悬停飞了9分钟,无刷套装SCP同样能用,有视频,可以搜他的帖子看 ...

这个人也能飞8分钟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0516&highlight=super%2Bc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人也能飞8分钟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0516&highlight=super%2Bc ...

真的要悬9分钟也不是不行的,只不过转速和螺距要调好,而且悬的时候稳一点,不要忽上忽下……不过就那么悬在那儿有啥意思呢?

网友:
下午测试了一下,无刷,blheli 10.1定速模式,悬停7'48",留空时间,不包括缓启动的时间,下来电池电压3.62v,马上充电,充进去398mAh。

定速模式本身就比较费电,如果改用普通模式,调整好转速和螺距配合,8分钟很轻松的,9分钟应该也是有可能的。

我的配置是黑金+10A电调,400mAh电池,二手收的,所以电池多少个起落已经搞不清楚了,起飞重量5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