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定X4II了,来报个道!

楼主(2013-04-18):
以前一直玩YT,第一次进泰世的飞机,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等机到了一定上开箱帖!

网友:
一直觉得泰世很好,没机会拥有~

网友A:
那么多飞机还不够你飞?

网友:
有架NX4,精度高、用料足、细节考虑周到,唯一让人不满意的就是那个尾滑套了,外径6、内径5,还要攻丝。

网友:
赶脚泰式的飞机太注重配件的通用性而忽略了飞机的重量   x4跟x5差不多重·················  x4 x5 x7尾管口径一样··················  太奇葩了

网友B:
回LS,
X7尾管是加厚的。也就是说外径相同,内径不同。在注重部分零件通用性的同时,适合该机型强度还是首要考虑的。

网友:
我也预定了,担心尾滑套啊!也是第一次玩泰式的飞机,别让人失望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飞机还不够你飞?

好多飞机都卖了,现在只有两架450和一架500了

网友:
通用还不好吗?

网友C:
滑套没问题 老X4  X5  X7  从来没坏过 可能个别是工厂安装 或者自己安装问题引起断裂 滑套不能夹只能用扳手上

网友:
现在家里都是亚拓的,想入泰世的玩玩!关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LS,
X7尾管是加厚的。也就是说外径相同,内径不同。在注重部分零件通用性的同时,适合该机型强度还是首 ...

其实我还是希望x42能再轻一点················

网友:
俺也订了一架,说实话别再轻了。新X4的电池板变成了电调板,底板取消了,尾管座下面的后背板也取消了。
真有点担心下侧板炸鸡不保啊,还有那慎人的尾滑套。阿弥陀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滑套没问题 老X4  X5  X7  从来没坏过 可能个别是工厂安装 或者自己安装问题引起断裂 滑套不能夹只能用扳手 ...

我的尾铜套断过一次!售后给我赔偿了~!回来我更仔细的按好了~!结果一样也断了~!就是NX4~!现在我也有X5~! X4II也预定了~!最担心的就是铜套~!真心希望能改进~!

网友:
要么把尾轴改细,要么把尾推轴承加大!
什么改进装配工艺那都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