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不要求对战可不可以只装RX-18主控板?

楼主(2013-04-19):
晶体插板是做什么用的?是用来对战的吗?

坦克只要求行走和炮塔旋转功能RX-18主控板的线应该怎么接呢?(我坦克线没有插头)

这里有没有朋友有多出的普通非比例功能中放板?求一个,谢谢!(我的坏了)

网友A:
晶体插板不关任何事,它就是一个中介,遥控器告诉它,小弟,你干这个,它就跟下层说,小小弟,大哥要你干这个。所有功能,在小小弟实现(也就是中放板版RX-18),但是,没有小弟,大哥成不了事,小小弟也成不了事。他们是一条生物链。你要改,可以,先把大哥买了,再买小弟,然后再买小小弟,就OK了,但是你的坦克是基础版,你还需要考虑插头的问题,就是说,小小弟是被人插的,但是小弟没有合适的家伙插它,小小弟也无能为力,因为它是受的。你懂的。,说了这么多,掌声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插板不关任何事,它就是一个中介,遥控器告诉它,小弟,你干这个,它就跟下层说,小小弟,大哥要你干这 ...

呵呵呵,一流的形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插板不关任何事,它就是一个中介,遥控器告诉它,小弟,你干这个,它就跟下层说,小小弟,大哥要你干这 ...

他太基础了,你肯定把他说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