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没有证据 说明天行者螺旋门是尾部设计问题?

楼主(2013-04-19):
无意间发现国外有民用小型飞机出售。
尾部跟天行者是一样的。
不知道大家到底有没有证据 说明天行者螺旋门是尾部设计问题?~!

要是尾部的原因导致螺旋,那么真飞机的制造商肯定也会明白,也不会用这种设计了。
如果硬要说 是天行者尾部强度不够导致的,那么有没有人 加强之后还会出现螺旋呢? (本身已经有加强的了)。

上图吧

网友:
我去,,,能一样的吗?航模天行者是因为尾巴机构的问题, 刚度不行, 会变形、

网友:
亲 这是水上飞机 a5  不是天行者!!!  t型尾翼也是一种比较经典的设计 我想这个螺旋与尾翼无关吧 !

网友:
不要拿外观来比,真飞机是经过设计师用各种公式计算过的,也经过风洞测试,还有试飞,不要看见外型差不多就...

网友:
楼主...好好看图,这是icon--A5,不是天行者...只是尾部结构一样,不要用模型和真机比较,就像拿小孩和成年人比,区别大了!!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看到过,滑翔机板块,关于十字尾、T尾、V尾的优缺点。T尾确实相对较容易造成失速。但是真机嘛,有复杂的公式计算跟风洞测试。飞机配的手册会明确标识规定最高最低时速,失速转弯半径等等....当你控制超出范围的时候机载电脑也会提示你做出修正。

网友:
A5。微软模拟飞行里面有这个飞机  挺好玩的

网友:
国内厂家做的 A5 模型  本身就有摆尾 不稳定等问题  还容易螺旋  楼主没有买过来飞吗?

网友A:
Icon A5是全碳纤维结构,天行者能比么?

网友:
冠丽A5就极容易进入螺旋!!

网友:
T尾做成全碳纤的就好了,没有强度引发的震颤问题

网友B:
螺旋都是技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on A5是全碳纤维结构,天行者能比么?

要看比例强度 懂了没?不是用什么材料的问题 不同飞机 比例强度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看帖回帖

网友C:
我想楼主的初衷是想从气动性能上进行比较
而非机型或其他的!

网友:
楼主请先搞清楚什么是模型飞机和真飞机。
真机要是有天行者这么大的摆动幅度不知死多少了。
螺旋还得看飞行技术,好多人能20多的速度在平飞,容易失速的。真机能几十公里这样飞吗?
不要拿两个差别太大的飞行物来做比较。

网友:
螺旋的真正原因还是速度过低。

网友:
这不是ICON A5么...  很漂亮的飞机

尾悬一般都是由操作不当造成的,飞机空速太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螺旋都是技术问题!

正解

网友:
螺旋跟翼型、尾巴强度、速度、载重、转弯半径等等等等等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楼主的初衷是想从气动性能上进行比较
而非机型或其他的!

恩,谢谢理解,只是讨论一下气动性。
看到有朋友让我仔细看图,图片里的飞机不是天行者。。。。。。。。。这我当然知道,我也从没说 图片里的飞机就是天行者。只是说尾部设计是一样的

楼主:
仔细看了大家的回帖。学习了。
看到有朋友让我仔细看图,图片里的飞机不是天行者。。。。。。。。。这我当然知道,我也从没说 图片里的飞机就是天行者。只是说尾部设计是一样的。
其实只是想讨论一下  T尾的特点。也看到6楼的朋友 说明了特点。
还有请问有朋友天行者1880机型出现螺旋没。 为什么都看到的是1680机型

网友:
螺旋往往是在飞行中忽略了飞行速度造成失速,或者拐弯半径太小,还有强气流干扰等因素,在没有经过特出加固的飞机一经螺旋尾翼变形,造成无法改出导致炸机。

网友:
T尾比较稳定~~~

网友D:
楼主什么时候说照片里的就是天行者了???都看啥呢??真有意思。

网友:
天行者是因为尾巴变形后引起的螺旋,加固后绝对杠杠的,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没什么不妥啊!
A5的尾巴你看看也知道,比天行者的粗多了

网友:
天行者的尾巴真的太差,从电机座往后开始,尾部就是软趴趴的,而且从方向舵面向上,支撑的升降舵面,更是不靠普
需要从机身内部加强,两根碳杆,然后垂尾加强,平尾加强.
还有就是这个飞机用9克舵机有点吃力,建议设计成标准舵机,这个飞机对增加这点重量,可以忽略的.
螺旋,跟飞机主翼和尾翼比例大小有关,还有跟飞机速度有关,转弯半径过小速度过慢,就会进入螺旋,再加上尾巴软,强度不够,舵机小,根本无法切出.

网友:
螺旋完全就是技术不行或者飞控没调好倾角过大的结果~~不要怪飞机不行!!~~低速大倾角小半径转弯不螺旋才怪!!

楼主:
进入螺旋还真的没法改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比例强度 懂了没?不是用什么材料的问题 不同飞机 比例强度都是不一样的!

高手,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比例强度,我学飞行器专业还没听过有比例强度这个词。来,请。

网友:
我想说,楼主你发的这个ICON A5模型一样容易尾旋,我们俱乐部差不多10台机能作证。还有楼上说技术问题的,没空速管的飞控是不是都活该挨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