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同一块电池 第一次飞行正常 第二次换了一个地方起飞后飘求解!!

楼主(2013-04-19):
naza 同一块电池 第一次飞行先校准了指南针 正常gbs模式起飞  第二次起飞换了一个地点起飞,起飞后后方向 向后  飘,配重两次一样没有做过调整,下来对发现对角电机明显发烫
更换地点的时飞行器放在车后备箱里。 第一个地点是空旷地沙漠边缘,第二次起飞时在村子里起飞附近有电线大树 ,确认指示灯全部绿色起飞。 是gbs收到干扰了 还是 放在后备箱里收到音响磁场干扰了? 不知道大家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
还有个问题就是隔上几天不玩 就出现遥控器和接收机对不上码了。必须再次对码。 求解

网友:
正常的。naza是要热身的. wkm不需要.

网友:
naza朝一个方向漂那已经不是新闻了多数人都有这问题
遥控器该换了我的D10神控摆半年拿出来照样锁频

网友:
指示灯全部绿色也只是满6粒卫星..还不是有很好的定点..
要8粒卫星以上才有很好的定点....大僵的要求是满6粒就可以飞了..
如果大僵的要求是满8粒卫星..你就可能要慢慢等了..

网友:
我用8FG也一样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