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B 锂电快速充电结束后单片电压4.15V 正常么?

楼主(2013-04-19):
刚入手的206B,配的18V电源。
电池是2S 6000MAH 40C 内阻2毫欧
3.88V开始,选择快速充电模式,电流20A,别的参数全部出厂默认。
7分30秒就结束了,充进去1870mah。
刚结束时没在意看电压,过了十几分钟测了下电压,
单芯片4.15V,没充饱,正常么?
要想充的又快又饱怎么设置?
请大师指点。

网友A:
你用的快速充电模式是外场充电用的,你想电压达到4.2V还是要用平衡模式

网友:
要平衡一段时间才能到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快速充电模式是外场充电用的,你想电压达到4.2V还是要用平衡模式

平衡模式可以20A 大电流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衡模式可以20A 大电流么?

当然可以啊!精度想高的话 平衡模式里选ALWAYS模式

网友B:
果然,,,又出现了!

网友:
要快便不會飽  想飽就不能快  這是不變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又出现了!

你果然又出现了

网友:
用“Balance CHG”模式就可以充得比较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