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GX+aps严重问题在线等解答

楼主(2013-04-19):
手头上有2部亚拓全原装套机,亚拓500EFL 套装,亚拓800+ g800云台航拍机。均为3GX3.0+APS2.1配置。亚拓500装APS纯粹是为亚拓800测试用的。前段时间已经用亚拓500测试了一下。飞了几个起落正常,大概第六个起落莫名的惨炸(可以查看我之前的贴),知道昨天亚拓500重新装好,重新测试了一下。所有东西包括灯号指令都检查过,正常。先用3GX飞,并且3D(油门是80%  一直线),没有问题。然后开始校准磁力计,正常,然后震动测试,正常,好了,开始测试APS了。用3GX  NOMAL起飞,顺利,然后切入IDEL,也顺利,然后飞到30米高左右,一直没有过大的动作,切APS,事故开始了,飞机好像疯了一样。立即左偏严重,机体偏了90  度,当时乱了,立即切回3GX,幸好救了回来,然后在地面重新拔掉电机线,重新检查。在地面上模拟切入APS,发现十字盘立即偏一边,然后我就将IDEL模式油门变小70%  一直线,重新校正磁力计和通过振动测试。在地面上模拟切APS。正常。然后试飞。正常飞了4个起落。
试问,这个现象是什么回事?是偶然几率吗?如果亚拓800+G800+5D3相机出事故真的伤不起。请亚拓工作人员重视。可以联系Q390394620,或者电话18929121199谢谢。

另附之前炸鸡图片

双侧版已报废

双侧版已报废

双侧版已报废

双侧版已报废

尾舵机报废

尾舵机报废

双侧版已报废

双侧版已报废

网友:
惨痛,求事故解析

网友:
吓人呀! 看来 YT 的电子设备伤不起!!

网友A:
我试过地面NOMAL起飞时出现这种情况~~飞机直接左偏炸鸡~~~后来拔电机线测试时发现,油门低于10%时切APS或者直接切GPS时会有一定几率斜盘直接往左偏~~~~楼主可以试试看!!!一直找不出原因~~~

网友B:
你好!我以下經驗提供你參考!
使用aps作震動測試時,我都會在升空後,起動有使用到aps模式下的最高轉數下的模式作震動測試的最高機況,像我也是有使用IDLE作3d動作,所以我震動測試起飛後以切下IDLE模式,為確保機況在高轉速下能需供aps作動。
接下來就是,當升空後,若有執行激烈3D特技動作後,因傾斜角度造成aps感應器迷向,所以之後想要在做aps功能時,必須讓機體保持水平並等待數秒後aps感應器恢復偵測待命狀況,才可以切入aps!這部分在說明書上有提醒!可能樓主是因為如此狀況出問題的!
另外,在做油門搖桿校正時,必須要油門與螺距曲線皆設為一斜直線狀況去做校正,切勿以切HOLD的模式去做校正!
磁力計與油門校正和震動測試在更新程式後都需重新執行,且要正確,否則影響aps作動!

网友:
严重关注 我有一套800E 和APS 一直没敢安装

楼主:
发帖半小时。亚拓台湾总公司给了我电话,服务很好。问题解决。回去测试看看。谢谢论坛小剐牛

网友:
大大您好~
       APS控制下的鐵片安裝方式有誤。提醒注意,APS的安裝一定要照著說明書上的指示來裝喔!
切APS機子會大幅度偏左或偏右,這是震動值過大了。剛剛有電話跟你說明相關細節,如有問題歡迎
發話來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以下經驗提供你參考!
使用aps作震動測試時,我都會在升空後,起動有使用到aps模式下的最高轉數下 ...

你的信息我学到很多,谢谢你

网友:
惨啊~~~又是字数

网友C:
高级玩意,你离大队越来越远了

网友:
航拍伤不起啊,~!镜中花 水中月~~! 我只是路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级玩意,你离大队越来越远了

我重未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地面NOMAL起飞时出现这种情况~~飞机直接左偏炸鸡~~~后来拔电机线测试时发现,油门低于10%时切APS或者 ...

内容不是吧,这么恐怖。我也有遇到过

网友:
如何解决的问题 能不能说一下 让我们也明白一下 我们也摔不起啊

楼主:
处理震动问题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