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90 锁尾问题

楼主(2013-04-19):
亚托的PRO V2 有副翼套装,斜盘舵机410,锁尾520,配的是GP790。
整机装好飞了大概50个起落左右,炸过2次。
今天早上在倒退航线切刷锅后,尾巴会转90°。倒退航线也是,在倒退的时候,尾巴忽然转90°。
以为是感度低了,调高后金鱼尾。
请问各位高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另外一架SPORT,用的是飞越GY650+山寨9257,锁尾锁得比GP790好很多。。。
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A:
我的也是790,飞一年了,没见这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790,飞一年了,没见这个问题啊

唯一的可能就是,之前扫齿过了,我拆开后,换了一个9257的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唯一的可能就是,之前扫齿过了,我拆开后,换了一个9257的齿。。。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舵机问题不是陀螺仪问题了,520的齿和9257的齿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舵机问题不是陀螺仪问题了,520的齿和9257的齿一样吗?

我扫的那个G2的齿,从外形齿形还有齿数来看,和9257那个齿一模一样。。换上去后舵机也正常工作,悬停,3D都能锁牢,唯一就是刷锅会甩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