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凤凰模拟器,华控D10怎么设置3D飞行。

楼主(2013-04-19):
求助凤凰
模拟器
,华控D10怎么设置3D飞行?给分配到哪个开关上合适,如何设置?

网友A:
你说的很不全,不过简单分析一下,你应该是没按程序,最有可能的是你没开控
一,先连接模似器插头,插上电脑
二,装控电开控,控上右上角出现一个连接图标
三,再打开模似器软件
四,软件打开后,点一下软件里的那个啥来着,没用过凤凰,不知道有没有这一步

网友B:
通道设置里面啊。我也是d10,貌似只有油门锁定和Gear可以用。我是把3d开关设置在Gear,不过如果选择了3d曲线好像就没作用了。

网友C:
在通道設置里,我把3D設在Chanel 7。就是控上的左上角開關即可控制。
我也不知這樣設可否,歡迎拍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