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机问题,请老鸟帮忙,谢谢!

楼主(2013-04-19):
看到豹子电机分2级、4级,他们什么区别啊?
另外同样的电机用2S跑和用3S跑有什么区别吗?
新手,别见笑。

网友:
总功率和扭矩的区别~级别越大越暴力

网友:
LZ看电机参数

网友:
同样的KV值级数越多,扭力越大,就可以带更大的桨,价格也越贵,

楼主:
谢谢3位老师,有点明白了。不过第2个问题能再解释一下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3位老师,有点明白了。不过第2个问题能再解释一下么?谢谢。

4极电机对油门的变化能做出更明显的反应了,2极的就差一点。我有架电车,装2极电机起步会抬头,但装4极……呵呵,就像被人在屁股踹了一脚一样。但要是说那个电机力气比较大,我没怎么感觉出来,可能把电机推向功率的极限会显示出差异,但我舍不得!
2S 3S的差别,跟KV有关,KV是指每1V的转速,电压*KV值=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极电机对油门的变化能做出更明显的反应了,2极的就差一点。我有架电车,装2极电机起步会抬头,但装4极… ...

谢谢指导!你的意思是保证电调电机都能承受的话,用几S的点决定电机的转速,也就是决定船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