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scp主电机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3-04-19):
无米之人没钱换无刷,想问问原厂主
电机
是什么型号空心杯?或X宝上哪款空心杯可以替代(据说有10元左右的空心杯可以换),谢谢了!

网友A:
直径8.5mm,长20mm,有点记不清了。不过大小一样,性能还是有千差万别的。

网友B:
泉速 nano cp原厂电机就可以用。而且动力大些。还便宜才17元。

网友C:
911的主电机也可以代替,不过只能飞3分钟就无力了。

网友D:
问题是你怎么把SCP电机的固定套拆下来?

网友E:
找个强磁电机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