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70涵道哪个好

楼主(2013-04-19):
我现在玩64的阵风,想入一个70的想让大家推荐一个好飞的可以收放轮子的带矢量的价位也不要太高的机子就行

网友:
去看看飞翼的吧

楼主:
说个具体的机型吧

网友:
标题

爱尚航模和飞翼,淘宝的
是要像真机吗?

网友:
楼主的要求很难满足啊,要矢量喷口,收放起落架,还要价格不太贵,难!

网友:
只有飞翼的 F35了

网友:
FW的70涵道F16,F35不错,带矢量喷口,价格也不太贵,还比较好飞。可惜F16不能收放起落架,F35是舵机收放起落架。
蓝翔的70涵道F16,F35好吧,收放起落架,矢量喷口,价格就不便宜了。
FW的双70涵道SU35,好飞,矢量喷口,蜗杆收放起落架,还带航灯,技术好还可以吊机,价格呢?1000多的KIT版。
推荐你选航域F18,我就飞这个,好飞,论坛搜搜,很多介绍,换个12叶塑料涵道,声音爽,动力赞。只是不带矢量,不带航灯。原装收放起落架比较差。

楼主:
谢谢LS打了这么多字辛苦了,小弟在此谢过

楼主:
如果我选F35再问下用黑旋风可以吗要多大KV的,飞腾60A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S打了这么多字辛苦了,小弟在此谢过

呵呵,还是手机打的,在机场等飞机,晚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选F35再问下用黑旋风可以吗要多大KV的,飞腾60A够吗

黑旋风可以啊,电调60A足够了。看你用多大的电池决定KV值。如果4S的,3000KV,如果6S的,用2200KV的。

楼主:
小弟感谢的痛哭流涕

网友:
飞翼F35就用飞翼的70涵道不就得了,一般飞飞4S1.2公斤推力将就了~飞厌烦了就上金属涵道呗,什么64水星撒的,1.7公斤推力。

网友:
蓝翔的飞机大多数都能符合LZ的要求,就是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