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翻半圈尾巴跑45度

楼主(2013-04-19):
RT
450有副翼,刚开始练习翻但是翻过去尾巴就跑偏大约45度,不知道是飞机的问题还是手法问题?

网友A:
可能太紧张了

网友B:
看看你的油门曲线,中点油门和最高最低点的油门不要差太大,因为差别大了油门转速就会忽高忽低,尾巴就容易移位,再加上外界环境和手法问题就会偏很多,很多人都把3D的油门曲线调成直线,只用螺距来改变飞机升力,这样尾巴不容易移位,不过新手还是不要这么调,我是不敢。
这是我的看法,LX补充

网友C:
应该是手法里来的 变螺距的时候不要急推 到0螺距的时候稍稍停顿一下再变

网友D:
皮帶、軸傳?油門曲線70水平線?

网友E:
新手,一紧张就会手的动作变形。我还会压副翼。多飞,另外可以预先带方向翻,减少翻过去后的偏差。

网友F:
如果是右手油门模式单指控,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手法问题。特别是前翻,左手拇指推升降舵时很容易干涉到方向舵,感觉是正前推,实际上是右前推了。这个要克服一下,带点左前推的感觉,实际效果是正推,时间长了就好了

网友G:
手法问题,估计楼主是美国手,螺距变化时,动到了方向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