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 保姆 坏了

楼主(2013-04-19):
选3 放电  保姆一个 灯不亮  不能放电  是不是保姆坏了  厂家 在吗 怎么保修

网友A:
这个A6和我的长的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A6和我的长的不太一样……

A6有几个版本,不一样很正常啊

网友:
我的A6选中3的时候更不就不能用一直叫个不停

网友:
一个灯亮表示只有一组电需要放电。其它的已民低于设定的放电截止电压。看看你设置的是多少。是不是3.93

网友B:
说明书是一个叫做机吧的人编写的  完全不对路

网友C:
说明书有点搞,我看着说明书摸索了好几天。你的保姆应该没坏,是你设置问题。R3是级联功能,也就是两台充电器联起来工作,放电应该设置在R2才能驱动保姆工作。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的开关电源。我想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是一个叫做机吧的人编写的  完全不对路

网友:
A6的说明书的确是叫机把的人编写的,半天看不懂。操他NN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的开关电源。我想入一个。

一般atx电源,15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有点搞,我看着说明书摸索了好几天。你的保姆应该没坏,是你设置问题。R3是级联功能,也就是两台充电 ...

我没有r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是一个叫做机吧的人编写的  完全不对路

这个保姆肯定也是叫那个名字的人造的。。。经常扫描不认电池,欸,闹心

网友:
黑作坊的东西就是烂!!

网友:
买了款今年最新款a6加保姆回来了被厂家告知之前出厂的保姆不兼容,CNMD自己家的东西都不兼容你就出厂啊!还NMD让我出邮费给我换个兼容的!垃圾小厂,售后更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