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过ztw蓝皮30A电调的看看

楼主(2013-04-19):
ztw蓝皮30A电调,3S
电池
,朗宇x2212启动时抖动,之后恢复正常,各位有碰见这样的情况没?这种电调本来就如此,还是说坏了?先谢过了!

网友A:
一样 启动时电机转速一下子很高 再推油门就降速了 然后才正常

网友B:
ztw就是这样。我的蓝皮40A也是这样。好赢就没问题

网友C:
试过中特威和好盈,都有此现象,试验时要极缓慢地加油门,情况就会出现,越慢暴露得越充分,理想的启动应是开始时是匀速爬行启动加速,无卡顿,无抖动。而实际是转速从0一跃而起,此时微收油门,就会转速下降到一顿一顿地慢转,再慢加油,才匀速启动。感到这是现在中低端电调不成熟的地方,高端产品没试过。实际使用时由于不会这样慢地加油,因此觉得可以包容。

网友D:
还是好淫给力啊。。。。铂金跟飞腾都差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