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大家一个利用废旧电脑配件和索尼 AC-LM5A 电源适配器D ...
教大家一个利用废旧电脑配件和索尼 AC-LM5A 电源适配器DIY6S平衡充的好方法。

楼主(2013-04-19):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这是什么??

网友B:
就是无数的隔离电源做简单平衡冲。

网友C:
很牛逼的说,,,,

网友D:
提手不安全,随时有断的可能

网友E:
楼主很聪明,赞一个

网友F:
给力的外场电源

网友G:
有点霸气了。。。

网友H:
感觉不错,赞一个

网友I:
万用表好漂亮

网友:
这东西精度差,充电速度贼慢,用用就不爱用了。我也做过。

网友(2013-05-27):
做的可以  但有个弊病使用一段时间后会有电压温漂现象到时不好调电压。

网友:
好象有种东西叫“皮带”,用来做提手不错

网友J(2014-01-02):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sony的充电器最大的优点就是精度高,而且充电截至电压可以调节,据说可以通过调整电压来给3V的铁 ...

我发现这种充电器会有这种问题,空载电压精度很高,插上电池,有的会充到4.26.有的4.17,很危险,正在找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sony的充电器最大的优点就是精度高,而且充电截至电压可以调节,据说可以通过调整电压来给3V的铁 ...

你用精度高的表测量,是会过充的

网友(2014-02-20):
引用 网友J:
我发现这种充电器会有这种问题,空载电压精度很高,插上电池,有的会充到4.26.有的4.17,很危险,正在找 ...

这个有些制作成功,有些制作后说充电的电压不稳啊,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说是输入220V的干扰什么的原因,好像是这样的,  我也买了20个,准备做电动车锂电的平衡充,一对一的对14串电池组充电。呵呵。

网友:
这种制出来的只要引出线没有接触不良或者太细,基本上不会出来电压不稳。这个应该是最好的平衡充电器了。

网友K:
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这种充电器有没有最大容量保护,就是充电超过一定时间自己报警,只能冲一定容量以下的,有人测试过了吗?

网友:
牛人,够能折腾的

网友(2014-05-29):
引用 网友K:
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这种充电器有没有最大容量保护,就是充电超过一定时间自己报警,只能冲一定容量以下的, ...

应该是靠电压差来控制电流的。充到设定电压后,电流会很小,据说只有几十毫安。相当于微流浮充。
缺点是刚开始充电时电流会比较大。小容量电池要小心。都是大家自己diy出来的东西。没有统一明确的说明。不过貌似都用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