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LINK菜单下SWASH RING下ELE为什么是负数?

楼主(2013-04-19):
新开模型就是-1%,应该不设置的话是0%啊。那里有问题?

如图:

楼主:
移动左杆上、下、左、右,回中后还是-1%

楼主:
O,是摇杆校准,重新校对一下就行了…………

网友A:
不影响的话就凑合着用吧,我上次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不过飞起都不影响的。你要是介意的话就只有寄回双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的话就凑合着用吧,我上次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不过飞起都不影响的。你要是介意的话就只有寄回双叶了 ...

开始我以为硬件问题,但重新校准后问题解决。
感谢回复!

网友:
相互帮助应该成为论坛里的传统美德

网友:
小问题别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