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9 搭配什么电源好,

楼主(2013-04-19):
刚买了个UNA9  但没有带电源请问搭配个什么样的好,他店里只有40快的输入220V输出DC12V 5A  感觉是不是不太好用啊    充电效率不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A6吧。。。

用A6的80块电源,搭配A9吗》

网友B:
我是用开关电源的 DELL的拆机的二手的 比很多很多国产货要好很多 价格还便宜的 我的是45A 足够用的 配好才100多点包邮费 很便宜很便宜 质量真不是一般好 你可以买60A的 别的模友还可以一起接你的电源同时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开关电源的 DELL的拆机的二手的 比很多很多国产货要好很多 价格还便宜的 我的是45A 足够用的 配好才1 ...

本地魔友很少。  也就是说A9对开关电源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是输出DC12v就可以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地魔友很少。  也就是说A9对开关电源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是输出DC12v就可以对吗?

12-14V就行 最好功率要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14V就行 最好功率要够大

这款可以吗?  你给我推荐一款吧!

网友B:
这个国产的就免了!经常这有问题那有问题!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8908479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国产的就免了!经常这有问题那有问题!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5729529537.18 ...

dell电源

网友:
看充电器的最大输出w数,选多大的电源,,对a9不懂,,a6的话12v15a的够用。
买个12v30a的不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国产的就免了!经常这有问题那有问题!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5729529537.18 ...

开关电源的A数,A9多少安,没有什么技术要求吗?  比如太大电流会损环硬件。还有就是W数。  他们之间 都什么关系求科普。

网友C:
电脑电源

网友:
最好的选择肯定是明纬29a,a9本身300w功率,小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国产的就免了!经常这有问题那有问题!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5729529537.18 ...

能否给我一个你的DELL电源DC输出接线图。。。  我需要接A9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给我一个你的DELL电源DC输出接线图。。。  我需要接A9

你是在那家买的么?

网友B:
他的配线你没买吧。。。我买了专用线的 。。然后一端接电源 另一端焊个XT60 就可以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那家买的么?

你给我链接的那家北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配线你没买吧。。。我买了专用线的 。。然后一端接电源 另一端焊个XT60 就可以用啦

15元的配线买了。就是想看看他后边正负极那有6个插片都需要全接上吗?还是正负极各接一个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15元的配线买了。就是想看看他后边正负极那有6个插片都需要全接上吗?还是正负极各接一个就可以。

者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