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焊机高手,特别是改焊机的那位高人

楼主(2013-04-19):
我的氩弧焊机坏了 焊机没有高频了
修焊机的说是有个元件有问题
300块钱  一个星期到货
换个板大概多少钱
焊机是国产350的方波交直流

网友A:
1.高压包坏了
2.高频滤波电容坏了
3.逆变电路坏了
4.电源
自己看看

楼主:
是个三只脚的东西,A1220A-B  51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个三只脚的东西,A1220A-B  514

淘宝买个自己换,肯定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高压包坏了
2.高频滤波电容坏了
3.逆变电路坏了

现在可以接触引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个自己换,肯定便宜。

可以用B772P  M-73代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三只脚的东西,A1220A-B  514

给个图片 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B772P  M-73代替吗

上个图看看啥模样的。

网友C:
什么东西,要300米,想黑你吧

楼主:
没相机,手机看不到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东西,要300米,想黑你吧

可能是技术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相机,手机看不到型号

短脚的是A1220A-B  514  原来板子上的,长的是B772P  M-73  他拿来换的。可以替代吗?
300块,他已经跑几趟了,不容易

网友D:
我弟的氩弧焊机坏了,修理的人要200,结果我花了50从淘宝买了10个零件,回来只换了1个就好了,剩下的还在那里放着。楼主的焊机可以接触引弧,应该是没有高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弟的氩弧焊机坏了,修理的人要200,结果我花了50从淘宝买了10个零件,回来只换了1个就好了,剩下的还在那 ...

对,是没有高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是没有高压了

应急可以搞个黑白电视机高压包,加个三极管组成振荡电路产生高压

楼主:
这个毛病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在保修期,换的板,但不是原厂板,是售后的修复板,他们保二年。四年多后,第二次,是去年五月份吧,找另一家的人修的,是换管,50块,好了。这次还是那家,但不是上次的那个师傅,要300百,一周后修好。我上面给的管子,是去年修的时候换下的和多余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急可以搞个黑白电视机高压包,加个三极管组成振荡电路产生高压

关键是我是电子白脖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脚的是A1220A-B  514  原来板子上的,长的是B772P  M-73  他拿来换的。可以替代吗?
300块,他已经跑几 ...

应该不可以吧,耐压好像不够 A1220 120V 1.2A   B772 P 40V 3A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是电子白脖

这样就只好让人家搞了,不过那个B772好像装上去耐压不够,小心再把别的东西搞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个三只脚的东西,A1220A-B  514

可以肯定这次也是这个管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就只好让人家搞了,不过那个B772好像装上去耐压不够,小心再把别的东西搞坏了

那有那种比较好的匹配型号,可以推荐下吗?谢谢

网友E:
高压引弧 的电路 坏了用黑白电视机的 高压包做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肯定这次也是这个管坏了吗?

呵呵,修的都不确定,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又不懂,只有听其摆布了,有其他解决方法吗?谢谢

网友:
如果自己不懂就只能花钱请人修了。这种元件都不贵,换也好换,可是判断故障才是技术活。

网友F:
50是合理价格。要300的师傅手艺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引弧 的电路 坏了用黑白电视机的 高压包做一个就行了

你好,我的是国产的一杂牌的交直流方波,请指导,其实我也不懂,只是想保留全部功能,实在不行可以当交流直流手弧焊吗,比如没有高压引弧,但亏大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修的都不确定,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又不懂,只有听其摆布了,有其他解决方法吗?谢谢

呵呵也是,自己不懂只能任人摆布了,如果稍稍懂一点,可以参考 ,和我当时玩的电路稍有不同,但用的原件是一样的

这个好像用的是247脚,高压包内部连线情况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是合理价格。要300的师傅手艺不怎么样。

有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也是,自己不懂只能任人摆布了,如果稍稍懂一点,可以参考 ,和我当时玩的电路稍有不同,但用的原件是 ...

真谢谢你,刚联系了维修的,修不好了,明天还是去售后升头挨宰了,谢谢你,还有各位模友,谢谢。

网友:
拿那个坏的管去电子商场买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那个PNP的三极管坏了,找个对三极管稍微了解的人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这种管一般一个2元左右,淘宝上多的是,如果买拆机的只要7-6角钱,看图这家是3元钱。不过如果你是电子小白,怕瞎捣造成二次故障就更麻烦,还是找这家产品的售后来修比较稳妥。

网友:
我的沪工WSE400也出现过这样现象 ,但是厂家给换了新机器。延期保修2年。维修也未必去售后 找个销售2手焊机的问问 他们一般都有经常光顾的维修店的。

网友:
都是高手!先收藏了!以备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