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电机突然动力小了

楼主(2013-04-19):
之前用的50A电调加64黑旋风,飞的F16,一直飞的好好的,虽然动力不足,但是飞飞航线姿态啥的还是没问题的。
可是前天飞的时候发现突然涵道就没动力了,光在地面行走的时候都要油门全开才能勉强向前,很是奇怪啊。
之后做了油门校准,可是还是没有动力,电池都是满电。怎么都没法把油门加到之前的动力。
当时以为是控的问题,后来换6S和60A电调的T45,结果很有劲,一飞冲天啊。
后来我朋友认为是电调保护,可能过热了……(其实当时还没飞呢,但是天气很热)
这次我又飞,结果还是没劲……现在不知道怎么检查了(新手见谅)
这里谢谢大家了,求教下。

网友A:
你的问题与本贴有异曲同工处,不过是相反,前几天好好的,今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油门一推就狂转!是曲线没调整对?杆收到低也不停,只好关停遥控器,再转两三秒电机才能停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与本贴有异曲同工处,不过是相反,前几天好好的,今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油门一推就狂转!是曲线没 ...

你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的,油门有微调的,下拉到底就OK了……这个是设置问题,我的70涵道T45就是这样的,没问题的

网友:
电机一般不会出问题,我的一个朋友也有这样的问题,用的是个原机带的杂牌电调,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