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配甲醇燃料的沉淀过滤,效果明显

楼主(2013-04-19):
如题,今天做了个简单实验,就是将自配的甲醇燃料做了下过滤,采用沉淀后取上层溶液方法实现过滤,效果相当明显,方法简单,不需要滤纸等其它过滤设备。以后准备一个专门装未过滤油液的瓶子

网友:
故弄玄虚!  用一般的油滤过一下就好了,不堵油针就OK了!  本是用来烧的东西没必要弄的象吃的东西一样.

网友:
呵呵,一张滤纸能过滤掉什么,难道你的甲醇就那么不干净吗?俺从来就不过滤,油箱重垂装装个防气泡装置就行了,

网友A:
我的看法四五楼的说法的不对,贴主只是想提供给大家一个过滤方法,从中我也可以体现出贴主很爱惜自己的玩具,这个帖子我喜欢,一直想购买无限1:8的94087车,也想知道甲醇配比,如果谁知道准确的配方请说说,至于比例我不担心,我可以控制到0.5克误差,因为我们公司有0.0001克的称。请大家畅所欲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看法四五楼的说法的不对,贴主只是想提供给大家一个过滤方法,从中我也可以体现出贴主很爱惜自己的 ...

看来还是有人理解我的,我不打算烧商品油了,成本太高,我配的素油就是8:2,目前用在FS80AR上,烧了好几箱油了,积碳不明显,我去掉热火头看活塞还在亮堂堂的。过滤后对发动机肯定是有好处的,而且也不费多少事,大家要想想,油这关没把好的话,带来的是积碳,缩短发动机寿命不说,还得经常拆下来清理积碳保养,反而更麻烦。下一步我想在油泵上直接加装个过滤装置,这样抽出来的油能保证是清洁的,就更省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有人理解我的,我不打算烧商品油了,成本太高,我配的素油就是8:2,目前用在FS80AR上,烧了好几箱 ...

不加硝基力量出不来啊!

网友:
素油就是太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有人理解我的,我不打算烧商品油了,成本太高,我配的素油就是8:2,目前用在FS80AR上,烧了好几箱 ...

怎么个分层过滤???还没有看个明白分层???滤纸只能过滤掉固体小颗粒,就不知道楼主是如何分层过滤的???如果蓖麻油用的是分析纯级别的,根本就不须用滤纸过滤,而工业级别的甲醇只过滤一下固体杂质即可,尔后两都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就可,无所谓什么分层过滤,溶液能分层吗?能分层的就不是溶液,而是乳浊液,楼主的油可不会是不相溶的乳浊液吧

网友:
楼上说的好像有些道理

楼主:
哦,看来我说的有问题,是沉淀后取上层溶液,不用滤纸。主要是因为蓖麻油是工业的,杂质多。

网友B:
其实过滤不只是为了不塞化油器这么简单,油里的杂质含量直接影响到发动机工作的稳定性跟积碳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过滤不只是为了不塞化油器这么简单,油里的杂质含量直接影响到发动机工作的稳定性跟积碳量

按我们现有的设备只能过滤掉溶液里不溶性的固体杂质,可溶性物质是无法过滤掉的(事实上甲醇中是含有其它可溶性的杂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看法四五楼的说法的不对,贴主只是想提供给大家一个过滤方法,从中我也可以体现出贴主很爱惜自己的 ...

隔壁论坛有个燃料配比实验,可以参考一下,

www!!!5ir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84590

将前面网址格式改一下我没有权限发URL链接

网友:
楼主过滤是很必要的!不仅可以减少积炭量而且可以有效降低发动机的磨损以及发热量,我第一台发动机是OS46 一直用5:1的燃油飞了300起落现在状态依然良好 我甚至一直没有清理过积炭!

隔壁论坛有一个燃料配比的实验楼主可以参考一下,那个实验证明了蓖麻油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

www!!!5ir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84590

将前面网址格式改一下我没有权限发URL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