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学别人做蜗轮(有射精的可能)

楼主(2013-04-19):
为了改钻铣的微进给,在X宝上看了半天,没有合适的蜗轮,看到坛友用车床就可以做出来蜗轮,我也学着做一个,上图

看看 铜的

开始车外缘

装在小托班上

洗好

取下来

再洗个铁的

楼主:
怎么最后多出了一张 倒数第四张是借的图,学习结构

楼主:
再来  继续直播

哥俩

哥俩

哥三

装上轴承

车套

车好了套

看看

那个打火机做参照物

网友:
好用吗?回差大不大?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高手啊

网友:
做的不错,,,,卡盘夹丝锥,小心丝锥锥柄,把卡爪精度降低

楼主:
多谢刘哥给分

楼主:
边做边拍,一手油还要拿起我的D80,心疼啊 ,,,,,,,,为了造福大家,我的相机都嫌我脏啊

网友A:
请教那个蜗轮在铣牙时是怎样固定的啊?有装轴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那个蜗轮在铣牙时是怎样固定的啊?有装轴承么?

没有看见 里面有个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边做边拍,一手油还要拿起我的D80,心疼啊 ,,,,,,,,为了造福大家,我的相机都嫌我脏啊

哈哈,,D80我也用过两年,,不错的机器。。

网友:
设计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B:
很有灵感的制造,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灵感的制造,又学习了

谢谢夸奖 ,还有很多不懂得地方 希望大家给以指导

网友A:
之前我用一块紫铜作了实验,结果失败了!看来还是我太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用一块紫铜作了实验,结果失败了!看来还是我太笨了

紫铜太软,而且黏刀,硬度不够不能做轮,黄铜的一般在一些老的工艺上,做轴套都是黄铜的

网友:
还可以啊!改天也练练

网友:
这个以前做过,不能心急,当时是用M8的丝锥,绞了3遍才满意。

网友:
我正想要制作这东西,你看想啥就来啥了不是。学习了,谢谢你的创意启发明天就制作!呵呵!

网友:
楼主关键的没讲。。。怎么算齿距的?不然滚出来是乱扣的。。。

网友:
就是那个蜗轮毛坯的直径。。。

网友C:
做8毫米的黄酮料,需要用几号丝锥?谢谢!

网友:
加工的很好!!!

网友:
貌似 蜗杆是螺纹车, 蜗轮是丝锥挤出?

网友:
蜗轮应该是丝锥切削出来的。

网友D:
新手问:铣深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问:铣深了吗?

你想要多深就多深

楼主:
继续做手轮

手轮

手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8毫米的黄酮料,需要用几号丝锥?谢谢!

那要看你的进给量,我用的齿距是1.75

网友:
要学习,回过头来继续看

网友:
咦  这个办法还真不错,改天自己试一试

网友:
做的漂亮。要是弄个静物台就不辜负单反的魅力了。怕脏么配上遥控器加三脚架。好的作品加好的照片能让人爽心悦目。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
这脑筋真让人羡慕,太灵活了,这不是有技术,是懂技术,是老师。

网友:
蜗轮、蜗杆最好选用两种不同的材料一软一硬。这样比较好!

网友:
好,得空也试一下。

楼主:
用未完工的垃圾铣床 先洗个面试一式

网友C:
      多谢指导!我不知道齿距是多少,没计算就用8mm的丝锥加工8mm的黄铜料,一次成功!蒙对了,呵呵! 准备时间较长。小牙轮轴孔小才4mm,不能用原8mm的螺丝当轴,所以得改制刀架8mm螺丝,找了个废螺栓,中间套丝拧上4mm螺丝钉穿过料孔并顶到底下的半孔固定。见照片和加工视频。

http://www.tudou.com/v/X9Fxys23tOE/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http://www.tudou.com/v/_qmQyaXJK7I/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车床必须慢转速。现挂了个400W伺服电机设置200转速,那是相当的慢速、有劲啊!呵呵!

网友:
请教,这个蜗轮是自由旋转?

网友:
还可以这样弄呀,高手

网友:
学习了   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指导!我不知道齿距是多少,没计算就用8mm的丝锥加工8mm的黄铜料,一次成功!蒙对了,呵呵! 准备时 ...

恭喜成功

网友E:
不懂机械加工,问一下车床可以加工蜗杆吗?

网友:
螺丝杆可能就行!

引用 网友E:
不懂机械加工,问一下车床可以加工蜗杆吗?

丝锥加工的涡轮,应该用同齿距的丝杆也可以的,我是这样认为的,没试过。呵呵!

网友:
设想一下,加工一个蜗杆,开四个丝锥那样的刃口淬火后,用这个代替丝锥是否能加工的更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紫铜太软,而且黏刀,硬度不够不能做轮,黄铜的一般在一些老的工艺上,做轴套都是黄铜的

+1,周末要搞个小玩意儿,没合适料,就拿了个电烙铁头车了,一上刀就跟橡皮泥似的,最后烙铁头就废了,零件也没做成……

网友F:
引用 楼主:
边做边拍,一手油还要拿起我的D80,心疼啊 ,,,,,,,,为了造福大家,我的相机都嫌我脏啊

呵呵,那个塑料袋把手柄套上不就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那个塑料袋把手柄套上不就干净了。

是 的 避孕套更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的 避孕套更好用

呵呵,大象用的还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38啊 终于见你回帖了 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楼主:
上一个蜗轮失败

楼主:
这个也带离合装置 希望不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