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在为F47灵活度发愁么,来看看吧也许对你有帮助

楼主(2013-04-19):
       先说明一下,本人飞F47不行,但是捣鼓飞机的技术还是说的过去的。
       好了进入主题
       你还在为F47的锤头大反映不灵敏而苦恼么?那么请认真仔细的看完下面的说明(本人亲自实验的)你会恍然大悟,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增强F47灵活度一共有3总方法。

      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没什么技术含量。F47出厂时候伺 服 器的拉口是扣在舵机最里面的,把两个拉口移到舵机的最外面那个小洞上就可以适当增加舵量,相应的飞机的反映自然灵敏些。(没什么技术含量)具体原理做法就不解释了。下面介绍第二种。

      第二种,不知道模友们发现没有?F47平衡杆的两个平衡锤比较大,整个平衡杆拿到手里还是有些重量的。下面我要说的就是在平衡锤上做点手脚。打开平衡锤螺丝,取出里面的两个小铁柱子(怎么取不解释了,大家的办法坑定比我好)换上两个比原来柱子轻的柱子就可以了,(我是把九鹰260平衡杆的柱子换上去了,九鹰的柱子比F47原有的柱子短三分之一,也就是说重量小三分之一)注意换柱子的时候要么两个柱子全部靠外侧固定,要不全部靠内侧固定,切记一外一内,这样平衡杆是不平衡的。换完柱子在拿起平衡杆顿时感觉轻了不少。装上飞机起飞,灵活了些。下面说一下换柱子的好处。换了柱子好处一飞机整体质量轻了。好处二电机带动旋翼和平衡锤转动消耗能量小了,飞机爬升速度快了。好处三飞机变得灵活了,原因是平衡杆告诉旋转时由于离心力使得平衡杆平衡。而质量重的平衡杆在离心力下水平,想改变他的方向需要的力大(遥控器摇杆打的多,舵机摆动角度大)时间长(飞机反映迟钝)。而用较轻的平衡杆(平衡杆轻了)在平衡杆离心力水平时,要想改变方向,用的力少(舵量摇杆打到同一位子时,锤头轻的反映快)时间短(飞机变现为灵活)。在说说锤头质量怎么选择。锤头质量过重飞机起飞动力消耗大,费电(飞机表现为爬升速度慢反映迟钝,好处是很稳)锤头过轻,飞机起飞消耗动力小,爬升速度快(飞机表现为灵活)但是太轻了又会有其他表现,就是飞机锁尾稍微有点下降,个人觉得飞机陀螺仪和平衡杆扭力有关系。因为锤头轻了扭力就小了。同样锤头过轻,在飞机上还一个表现,就是飞机在大舵量或满舵量左右侧飞时,如果不加点油门,掉高度有点厉害。造成这种原因个人认为与锤头质量有关。大质量锤头在高速旋转时候扭力大,在飞机左右侧飞时,飞机主浆转速会发生变化,估计会减小,而质量大的锤头,扭力大,在主浆减速时候,他起到的作用就是使主浆速度下降减缓些,(飞机表现为,左右侧飞掉高度小)而质量过轻的锤头,却与上面的相反。所以我为什么取原长度的三分之二(质量也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二),道理就在这,我估计锤头的小珠子还可以再缩短些到二分之一就差不多了。我没有实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结果和效果可以告诉我。

     第三种,就是锤头减轻,拉杆全部放到舵机最外侧(飞机变现为,非常灵活。同样掉高估很可拍,舵量打的大点,不加油门的情况下,随便掉个一米多,为什么掉高度上文已做解释。
    还有一种就是飞机整体减轻质量,我看了看这飞机这么小没什么减的就没研究了(以前双桨的减轻了整体质量,灵活了很多)
   好了朋友么,我的办法就这些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如过有也请告诉我,大家共同学习研究。新手切记不要乱改。

网友:
很好的資訊!學習了

楼主:
                今天我又进一步做了实验,F47平衡杆的锤头里的小铁块还可以继续减小质量,减到没有都可以(如果锤头里没有铁块,飞机一样可以飞,但就是太灵活,灵活的和无副翼有点相近了,没法很好控制,水平不行,飞两次炸两次,没坏东西。还有就是锤头越轻,飞机越飘,没以前那种沉稳的感觉了也可以说月灵活),锤头越轻锁尾效果越不好,(当然了没大家想的那么夸张,是可以接受的和当初的大锤头比较,稍差点,但不影响飞行)

网友:
研究心得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我又进一步做了实验,F47平衡杆的锤头里的小铁块还可以继续减小质量,减到没有都可以(如 ...

不错!更详细了!

楼主:
只要是个锤子机都可以像我这么做,只是最优点自己去找,我只是说个方法

楼主:
今天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F47完全可以把平衡锤里面的两个铁柱去掉,照样飞。感觉就是有点无副翼的感觉了,非常非常的灵活(自己去感觉了),锁尾也能接受,当然比不了原来的,是因为飞机轻了不少,整体有些飘。至于往往稳定性感觉比原来少了三四成。所以我要说,去除铁块飞仅限于老手,和追求刺激的模友。新手还是老老实实飞自己原装锤子练技术。顺便说一句我也是新手,四面悬停都不过关,对头悬停更没玩过,六通+模拟器还在路上没回来。唯独我认为对尾的一些动作还说的过去。去掉铁块,F47在家里对尾划圆非常爽,又灵活速度又快,有点无副翼的感觉了(以前在人家电脑飞过一下无副翼模拟器)。悬停可以短时间托控,但是有点飘。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网友(2013-05-28):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F47完全可以把平衡锤里面的两个铁柱去掉,照样飞。感觉就是 ...

平衡锤里面的两个铁柱去掉.飞是没问题的,但是高度上容易变化了,加了重量的平衡锤相对高度容易平稳一些。

网友:
我也都试过,而且更把连杆都和螺旋桨沾在一起,其实根本就不行,个人感觉锤子减小重量到1/2,应该是最能接受的一种,再小,或者其他改变,都不能有无副翼的感觉,说实话2种机型程序上结构上应该都不一样,f48绝对不是f47简单的拆掉平衡锤。所以这样也就OK了,稍微灵活一点。 我已进日了SCP,真正的无副翼,f47就不折腾了,发现也真没啥可折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