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2w的图传能用么???

楼主(2013-04-19):
以前单位里的一个玩意,被我切回来了~~~不知道怎么用,想知道这东西能用到飞机上么??
怎么个连接方法???
最近喜欢上FPV,,,想知道普通固定翼载机如果玩fpv的话,需要摄像头,图传和监视器,大家能给个如何连接的草图么,,,非常感谢!!

网友:
太重了吧

网友:
先把发射去壳,解决散热问题,然后把莲花头简化了。

网友:
2w能传多远?

网友A:
这是 安防用的吧  把发射机铁壳去掉 解决散热 莲花座不要了直接接线 或者改成舵机插头的接线

链接你不会?  那你咋从单位拿回来的 很简单的啊 你淘宝搜图传 每家店都有很多的图片的一般最好都有接线方式的

2.4g的 可能会干扰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 安防用的吧  把发射机铁壳去掉 解决散热 莲花座不要了直接接线 或者改成舵机插头的接线

链接你不 ...

之前跟单位做网络管理~~~角落里闲置的设备~~~~我就顺手给牵回来了=。=~~那用5.8的图传如何?还有,图传的距离是根据功率来判断的么?~

网友:
路过拿分!回帖!!!

网友:
太大,太重,不适合!检定完毕,拿分,走人。。。。。。。。。。。。。。。

网友:
有点重了 不过如果载机够大 那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跟单位做网络管理~~~角落里闲置的设备~~~~我就顺手给牵回来了=。=~~那用5.8的图传如何?还有,图传的 ...

先要搞清楚 你这个的频率和遥控器的是否冲突 如果一样会干扰的

距离是按发射机的功率来判断的 2w的已经是很大的了,产生的辐射足以对人体产生危害

1.2g、2.4g、5.8g 都可以用 有时候1.2g和5.8g的也会有干扰

网友:
放角落里的一般都是坏的

网友B:
楼主的控是XG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控是XG7吗?

固朗X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