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襟翼效果的问题,玩过的朋友请指教

楼主(2013-04-19):
打算给大塞改装前后开缝襟翼,因为以前没有玩过带襟翼的机,只在模拟器上试过,效果很明显,甚至有些夸张,想请教玩过的朋友打开襟翼的效果明显不,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问

襟翼是良药,襟翼也是毒药,玩襟翼,对襟翼一定要把两边调同步,虚伪位要小,两边襟翼有一点误差飞机就很悲剧,方向会偏离很远,最好用升降-襟翼混控,好处是控制方便,襟翼工作时机和升舵配合恰到好处,混控可关可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襟翼是良药,襟翼也是毒药,玩襟翼,对襟翼一定要把两边调同步,虚伪位要小,两边襟翼有一点误差飞机就很 ...

谢谢啊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襟翼是良药,襟翼也是毒药,玩襟翼,对襟翼一定要把两边调同步,虚伪位要小,两边襟翼有一点误差飞机就很 ...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