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单相220V电焊机,有推荐么?

楼主(2013-04-19):
干活儿的地方没有三相电,
只好买个单相的,,
之前一直没用过,
看了网上,什么样儿的都有,
也不知道怎么选 了。。。

有人用过的,懂的,,
求指点 。。
或者,给个连接。。。

网友:
搞个电子的,轻便

网友A:
见过一个修马达的拿了一个,很小,还没有皮鞋盒子大,烧32的焊条

网友:
直流逆变焊机应该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一个修马达的拿了一个,很小,还没有皮鞋盒子大,烧32的焊条

这么小? 我看过200的有两个鞋盒子大.长时间大量干活最好是250的.
我感觉200的有点小,用3.2的只能说凑合.

网友:
不知道你是干大活还是干小活,我用的是广焊ZX7----200A的焊个架子什么的

网友:
用zx7----200A焊的架子

网友:
逆变焊机可以满足你

网友(2013-06-02):
200A的 逆变直流烧2.0焊条的时候 大概多大功率啊? 引弧长度2.0的时候

网友:
13kva的交流,,全铜焊机,,,400元

网友:
电子焊机吧。

网友:
前几天弄了个烽火焊机。250的。工地上弄了两三天。3.2的一根接一根。感觉还不错。我们本地价格650.

网友:
也想买焊机求推荐!

网友:
我们厂一直用瑞凌的感觉不错!3.2的焊条够用!

网友:
我也想问下,对于家用,下面两个便宜货那个好点。
一个是逆变160A的。一个是铝线8kW的。全套价格都差不多,不知那个好点。

网友:
当然是逆变160A

网友(2014-07-17):
最近我也想淘一个电焊机

网友:
我今年春节前买了锐龙200T,感觉很好!一般家用足够了!多用途电焊机,还是用普通变压器焊机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