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头子,三个选择!

楼主(2013-04-19):
飞越、亚托(实际上改了冰人的大桨夹)、冰人三种!
我的理解:
飞越经济实惠,精度还可以,适合练习!
亚托做工细腻、漂亮,就是价格高,不耐炸,适合高手飞!
冰人做工不错,外观(见仁见智)也漂亮,比较耐炸,就是价格也不算便宜,适合各级别的飞!还有个缺点就是必须使用冰人的加长舵机连杆才行!

网友:
要是我,话选择中间的。

网友:
我怎么看冰人的怎么不好看

网友:
呵,各有千秋,顶

网友:
新手看起来都差不多

网友A:
冰人的旋翼头 是不是因为材料的原因 会比其他的旋翼头重很多。。。。。不是一般的耐炸....几次全油门摔在地上 只是弯横轴..划痕都没有的...

网友B:
和LZ一样用冰人的飘过   感觉甚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LZ一样用冰人的飘过   感觉甚爽~

你的三根舵机连杆换冰人的加长连杆了吗?

网友:
各有各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冰人的旋翼头 是不是因为材料的原因 会比其他的旋翼头重很多。。。。。不是一般的耐炸....几次全油门摔在地 ...

冰人的中联上面有4颗螺丝,重量肯定大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分体中联是多余的,影响精度又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三根舵机连杆换冰人的加长连杆了吗?

没换  也正常使用啊  没有干涉  没有也没有够不着

网友C:
楼主7075的头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