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NEX-5R微单相机挂F450上怎么样或者用过这种相机的单独说下咋样?

楼主(2013-04-19):
首先说下索尼 NEX-5R微单相机 用来航拍怎么样 跟G3比那个好点那 作为航拍 入门级的来说   F450+哪吒+GPS 好那 ?还是X650+哪吒+GPS那?不知道选那个好 ?
新手 准备入门 航拍 主要目的是商业航拍 想自己干点事情 自己平时挺喜欢航模的 就爱好 所以 能干点跟爱好沾边的工作应该很顺利 所以选择航拍了 所以想入入门 趋势潜水有段时间了 就是不知道选什么飞机 和相机 我是有点基础的 飞过电直 不过 技术不咋地

楼主:
自己帮忙顶起来

楼主:
那单 板凳也是我的......

网友:
对450来说,重了.

网友A:
微单挂F450基本别想了 我就F450+NAZA+GPS 这套练习还可以的,要拿他航拍也就挂个GOPRO和云台 我用这套拍还是可以的(业余航拍)
商业航拍的话建议大一点的架子 稳 还要一个好飞控 一个好云台

网友:
5R拍视频你会很失望的,锐度比gopro3都差。 拍照片应该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单挂F450基本别想了 我就F450+NAZA+GPS 这套练习还可以的,要拿他航拍也就挂个GOPRO和云台 我用这套拍还是 ...

f450当个专业航拍入门级别也不够格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f450当个专业航拍入门级别也不够格吗?

我是新人不懂  要不您给推荐个 各种配置请详细说明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f450当个专业航拍入门级别也不够格吗?

航拍的话飞机别太小 轴距尽量在500以上。架子尽量别用F450那种塑料的 震动大而且沉,推荐飞越680(六轴)或飞越650(四轴)。飞控的话只要不是商业航拍NAZA够了 很稳的。

网友:
f450带不动

网友B:
F550如何呢?我也是新人 想买套F550 载Gopro3 或者5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拍的话飞机别太小 轴距尽量在500以上。架子尽量别用F450那种塑料的 震动大而且沉,推荐飞越680(六轴) ...

飞越650的话应该配什么电机 什么桨 和什么电调
还有的话 遥控选什么啊 天地飞9 华科尔d10 怎么样或者选外国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越650的话应该配什么电机 什么桨 和什么电调
还有的话 遥控选什么啊 天地飞9 华科尔d10 怎么样或者选 ...

不要说你没飞过?如果这样建议先从练习机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说你没飞过?如果这样建议先从练习机入手!

只飞过几次电直 电直买的山寨的 太难调了 调不好 感觉四轴好控制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飞过几次电直 电直买的山寨的 太难调了 调不好 感觉四轴好控制点

不要挂设备,最好先上一般的尼龙桨练习,多轴掌握不好了也是很危险的,轻松几公斤的东西下来。。。血滴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挂设备,最好先上一般的尼龙桨练习,多轴掌握不好了也是很危险的,轻松几公斤的东西下来。。。血滴子 ...

兄弟 浪费你点时间 FY650 动力套装+NAZA GPS 大概得多少钱啊 其实我挺想买个二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550如何呢?我也是新人 想买套F550 载Gopro3 或者5R

塑料机臂会让你失望的 震动太大 还很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650的话应该配什么电机 什么桨 和什么电调
还有的话 遥控选什么啊 天地飞9 华科尔d10 怎么样或者选 ...

2212的电机 20A电调 3s5300 载重的话能飞12分钟左右
控我用的FUTABA 10c
只是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塑料机臂会让你失望的 震动太大 还很重

经过你这么一点拨,我就打消大疆F550的淘宝上5700元的套餐了,决定入手飞越680 六轴的 搭配nex-5R 请帮我列份清单 业余航拍用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经过你这么一点拨,我就打消大疆F550的淘宝上5700元的套餐了,决定入手飞越680 六轴的 搭配nex-5R 请帮我 ...

恒力4225 好盈铂金30A 4s5000的电池  飞10分钟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恒力4225 好盈铂金30A 4s5000的电池  飞10分钟左右

到手可飞配置清单
1.FY680碳纤机架*1
2.恒力4225 390KV*6

3.好盈铂金30A电调*6

4.APC1238桨*3

5.NAZA+GPS

6.天九II遥控器*1

7.天九发射电*1

8.X-CAM云台+舵机(微单,卡片机,GOPRO)

9.高清显示器+支架+后背

10.5.8G 500MW图传

11.11.1V  900MAH图传用电池

12.22.2V 5200MAH狮子动力电池

淘宝上的一个飞越680的全套配好价格  是8900元 砍价到8500元 请问这一套如何 还需要哪个配件环节需要更换 价格合理吗 谢谢前辈!!!

网友D:
淘宝上的一个飞越680的全套配好价格  是8900元 砍价到8500元-----多轴比固定翼贵多啦,固定翼3000左右能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到手可飞配置清单
1.FY680碳纤机架*12.恒力4225 390KV*6
3.好盈铂金30A电调*6

电机电调可以 桨也可以  控不太建议用天地飞 尽量换成futaba或jr 但是就这套配置 8500差不多的 个人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的一个飞越680的全套配好价格  是8900元 砍价到8500元-----多轴比固定翼贵多啦,固定翼3000左右能搞定 ...

吧?固定翼载重也比较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调可以 桨也可以  控不太建议用天地飞 尽量换成futaba或jr 但是就这套配置 8500差不多的 个人建议{ ...

天地飞遥控器不好吗  futaba  jr?是什么牌子 贵吗 另外华科尔的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遥控器不好吗  futaba  jr?是什么牌子 贵吗 另外华科尔的如何

futaba jr都是日本的。。。。但是稳定性和手感都很不错的说。。。 那么贵的机器都买了 为了玩航拍的话还是弄一个稳妥一点的控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taba jr都是日本的。。。。但是稳定性和手感都很不错的说。。。 那么贵的机器都买了 为了玩航拍的话还是 ...

JR的XG8 淘宝卖2380元 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调可以 桨也可以  控不太建议用天地飞 尽量换成futaba或jr 但是就这套配置 8500差不多的 个人建议{ ...

如果换遥控器 总配置花费要增加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拍的话飞机别太小 轴距尽量在500以上。架子尽量别用F450那种塑料的 震动大而且沉,推荐飞越680(六轴) ...

前辈,我又发现一款更好的套装 XA650 NAZAM 四轴飞行器配天地飞九通2.4G整机 不带图传不带云台 6530元 貌似要比飞越680那个套餐更好点,请教下你怎么看

网友:
商业航拍,目前来说,一万以下你就别考虑了,你飞越680的配置和我一样,也就是挂5n用来拍个照片而已,拍视频,还是用馋死云台大机架,没3万就玩不了商业航拍

网友:
个人一向不喜欢索尼  但是我用5N  原因很简单  fpv用的人多  配件比较好弄  不想搞死自己

网友(2013-05-23):
新手被无良商家误导入手F550的路过。。。。

网友:
我认为航拍主要是好的云台(指向性)和减震(防果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