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装泉速sky-x303v试飞视频

楼主(2013-04-19):
泉速三轴接收机,sky-X303V
这个机我已经折腾了三个三轴了,小姨子,G31,还有这个
小姨子还行,但飘得厉害
即使是号称尾巴好调的G31,不是慢速金鱼尾就是快速金鱼尾,也不太满意
然后无意中看别人飞X3V还不错,就买了个试试
尼玛什么叫棍子?!这就是!!这三轴在别的机不敢说,在250表现相当好,过几天给大家上个视频
这三轴优点不少,三轴接收机,省线;好调,其实也没啥调的,设好感度就开飞;三轴和六轴模式可切换,这个太厚道了,其他三轴绝对没有
缺点也明显,只能用泉速的控,那控质量一般般;功能少,目前还只能按图上的位置摆放,其他位置不行;十字盘虽然够硬,但总感觉会往回弹一点,不是停在松手的位置;斜盘固定为模拟信号,锁尾固定为数字信号

第一次感度不太对,有点晃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Q2NTk3OTk2==.html

第二次感度合适,比较稳一点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Q2NjI1MDI4==.html

第三次换了新中联,没有虚位了,稳到掉渣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Q4MDEwMjAw==.html

网友A:
正在拿这个接收改250

网友B:
斜盘能用模拟舵机啊………………我一直以为这个三轴像华XX六轴那样只能用数学舵机,反正我一直接数学舵,模拟的都不想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斜盘能用模拟舵机啊………………我一直以为这个三轴像华XX六轴那样只能用数学舵机,反正我一直接数学舵,模 ...

数学舵机比数字舵机更厉害吧?

网友C:
沒泉速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沒泉速控

收个二手的100块,或者用华科尔的刷第三方固件改装也可以

楼主:
泉速控180,三轴170,合起来350,感觉比G31飞的爽

网友D:
模拟9G..三轴不好用也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泉速控180,三轴170,合起来350,感觉比G31飞的爽

想请教下LZ,这个三轴的自检时间是多长,我把电调换成好盈的了,一上电电调叫完,就起飞,机子就向前冲,但是我再次断电再接一次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9G..三轴不好用也正常.

尾巴是数字的,而且是泰世X2的,不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下LZ,这个三轴的自检时间是多长,我把电调换成好盈的了,一上电电调叫完,就起飞,机子就向前冲, ...

自检超快,我见过的三轴里最快的,电调都还没响他就自检完了
你是不是没有先开控啊,我没遇到你的问题

网友E:
无副翼用辉胜舵机 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检超快,我见过的三轴里最快的,电调都还没响他就自检完了
你是不是没有先开控啊,我没遇到你的问题
...

我都是先开控的,反正接电第一次都是这样,断电再接就好了,总之用起来不太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尾巴是数字的,而且是泰世X2的,不差了

套机里的尾舵是必须要换掉的.

也就是说越好的设备必须有越好的设备来衬托.

所谓门当户对 也许你上了很好的陀螺,反的反映相当之快,可是你的舵机跟不上.就会有飘的感觉.

如果你的陀螺反映很一般,那么正好也符合舵机的胃口,那么可能会好些。.

给宝马装一台QQ的发动机,或者给QQ装一台宝马的发动机,我想都是不可能达到完美性能的.

但是如果给宝马装台宝马的发动机,我想会很符合他的胃口.

网友:
泉速的电子设备一向很好,喔最近入了架nano cp。那叫一个稳啊。绿灯新手模式接近四通机了快。很适合新手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套机里的尾舵是必须要换掉的.

也就是说越好的设备必须有越好的设备来衬托.

泰世X2的舵机应该不差吧,也要100多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副翼用辉胜舵机 厉害

正品的辉盛表现也相当不错的,否则不会有这么多山寨

网友:
引用 楼主:
泰世X2的舵机应该不差吧,也要100多一个了

GAUI 舵机不差,X2的舵机表现很一般. X5 X7 X4的都很强力.

网友:
一直用华科尔的2702飞到现在,锁尾一直很棒,很好调,前段时间让一个高手飞了一下我的飞机,没说手感不好,说调的很不错,呵呵

网友:
手头还有一个x302v,不知道表现怎么样。楼主知道他们的区别么?302和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