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想法!!绝对可行的新颖的

楼主(2013-04-20):
摩托罗拉xt928,1300w像素,支持cdma,它除了是手机,还可以。。1!它可以是图传,开个扣扣开视频上飞机。2!也可以录像,看那像素已经很够用。3!自带高容量电池,用得着带那么多电池吗。4!超级轻量化,容易安装。5!还能设置gps定位!是定位!开个地图设置好友,并且飞丢了只要电池有电还是可以很容易找到。6!高度集成,那么多功能集一身,还不用接线。7!不干扰其他功能信号。8!基站设到哪就飞到哪,只要遥控允许。9!价钱也不贵。一个狗3一千多,它现在只要2000多点。10!3.7v电池,咱们的铝电拆一片就可使用。11!有官方保证,不会很多山寨的无法辨识。就想到这些,还有望补充。。。最后,如果哪里不可行,请指出,本人很想实验下!!

网友A:
东西先别买,楼主就先在车内60公里时速开QQ视频试试吧

网友:
坐等LZ当小白鼠啊

网友:
感觉就这么回事了

网友B:
你先去吧手机帮在飞机上,然后飞起来给手机打个电话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同意沙发...
1.虽然说是1300w.但是在天C什么网络?能实时传输高清图像?能看到没有重影的算是不错了.
2.你试试能不能一边开视频一边开相机录像.
3.你试试按你说的.网络.摄像.屏幕都打开.电池能撑多久.
4.轻便我没什么好说的.只是屏幕那个大啊.风阻问题~~~当然.可以把鸡鸡拆了应该可以解决...
5.谷歌地图有这个功能.不过恐怕你还没有赶到坠机地点手机没有被人拿走也没电了.
6.集成度是高.功能那么多.也不可能全部一起用.而且osd都没有.就算是有软件支持.屏幕上的信息怎么发送回来.不信你试试.
7.不干扰.那有没有考虑过没信号?手机也有信号差的时候吧.
8.有基站有得说.延时是个问题.
9.2000多是不贵.不过还是没有狗3专业.轻便.方便.主要是那些功能都不实用.
10.电池这个不否认是可以用动力电.不过还是要加保护板.不然一个不小心2000多可能就飞了...
11.官方保证这个没得说的.要有保证的话不如上行货狗.而且我觉得.手机有官方保证了.你的鸡鸡就没保证了.

最后.楼主赶紧做小白鼠试试啊!说不定是论坛第一人啊!赶紧去准备准备

网友:
等待实验结果。

网友C:
不行的。。早已想过的!!qq视频?延迟吓死你!!网络吓死你

网友:
不错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电信网络传传少量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数据还行。 实时视频流,还是算了吧。楼主可以考虑做无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先别买,楼主就先在车内60公里时速开QQ视频试试吧

谢谢回复,之前都是静态视频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早已想过的!!qq视频?延迟吓死你!!网络吓死你

这个延迟估计比较痛苦,静态视频都有延迟这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去吧手机帮在飞机上,然后飞起来给手机打个电话试试就知道了

这个应该会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信网络传传少量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数据还行。 实时视频流,还是算了吧。楼主可以考虑做无人机。

cdma的网络还是不错的,曾经下 载速度达到20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沙发...
1.虽然说是1300w.但是在天C什么网络?能实时传输高清图像?能看到没有重影的算是不错了.
2. ...

哈哈,回复的很专业很专心,谢谢!!我想试试,先试试遥控车fpv好了,哈哈,手机上的,不能针对回复,见谅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会卡机

卡机是小事,手机来电的话肯定会失控,不信你试试卡

网友:
够新颖,但是不成熟

网友E:
等楼主做到,利用手机做图传、数传、3轴加速计,磁阻加速计,飞控,GPS、OSD。地面控制端使用电脑、手机或者平板做终端,能控制手机输出PWM信号控制飞机和自稳定再说吧。

跟人好好学学,多动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2201

网友:
如果要测试的话,用186 或185号段的3G联通测试,网速是最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楼主做到,利用手机做图传、数传、3轴加速计,磁阻加速计,飞控,GPS、OSD。地面控制端使用电脑、手机或者 ...

我也想过用wifi,不过没想那么高深,我去观摩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