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新02S的问题

楼主(2013-04-20):
为什么我的02S降落的时候降到地上以后,油门回0的时候,飞机会往左打转,还会抖动一下,郁闷!

楼主:
还有,在飞3D的时候,我螺距曲线是-100 0 100,油门曲线是100 75 100,油门在0位置时候锁不住尾,会向右打转,加点油门就不会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我的也是难道是惯性?

楼主:
惯性有这么大?而且还会让飞机抖一下嘛

网友B:
检查一下主轴固定环是否松动了,主轴出现虚位就容易这样。
你将飞机固定在地面,然后推油门,从顶上看刹车盘,如果低速时候刹车盘不是同心转动而是成为环形,肯定就是上述的问题。
油门再加大后,主轴转动同心性会改善,所以你飞行时感觉不出异常,反而降落时油门为0,主轴惯性降至低速时发生很大的震动,出现你这种毛病。

网友C:
有个频率共振,我也是,慢下来飞机象跳舞。

楼主:
我检查过了,都没有什么松动的

楼主:
我发现了,调节尾拉杆就可以调好,不过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会有金鱼尾

网友D:
我的02S刚买来也这样的,你看下你的尾翼是不是有震动,后来我慢慢的调了舵机拉杆后飞机落到地上后跳舞的情况就没了

网友E:
LZ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调尾拉杆长度,就是拉杆太长或太短,实在不行就调整舵机的安装位置,一般以舵机臂回中时尾桨螺距为0为准,不行的话就微调一点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