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球头刀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2013-04-20):
亚拓450 v2新装机的,球头扣有点紧,不顺滑,用刀片刮了一下...效果太差,请问各位前辈没有球头刀如何解决的!在网上看只有很少的几家店有卖球头刀的,所以我断定用它的人应该很少。请高手指点

网友:
尖嘴钳夹一下就行了

网友:
废球头装在废横轴上,在废球头上用钳子压几道痕,装在手电钻上,就是最好的球头刀

网友:
亚托球头扣不用刮

网友:
把球头锉锉,加工成这样就行,只有一个缺口也一样好用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