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飞的人不少,耐用度的问题,........................ ...
02s飞的人不少,耐用度的问题,........................................

楼主(2013-04-20):
会翻了,就爱点小暴力。以前航线时不觉得。翻后发现02s的4个
电机
有3个动力不行了。不求指哪打哪,软绵绵的,想射射不了是绝对不容许的
,还有就是新入了个100电左右,
舵机
一致性,锁尾都不太好了,没怎么炸。都用旧机飞的,消耗是不是有点大?

网友A:
目前350起落,摔过几次,只要摔,多好的草地都会坏伞齿。。。其他零件都没坏过,暂无舵机抖舵。。。
对我而言,这个机器最大的问题是三轴软件

网友B:
电机换HP08高KV值的,要不玩13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