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汽油260动机如何实现定速呢?

楼主(2013-04-20):
油门没变,但输出的转速时高时低,小松汽油260动机如何实现定速呢?要加些什么设备呢?头疼头疼,请教请教

网友:
甲醇机怎么装汽油机就怎么装,一般离合器上有两个孔,或者钻两个孔,粘上磁铁,保证不会脱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