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坦克的《双流变速箱》

楼主(2013-04-20):
这个是网上找的内部结构

有高手知道其结构和原理吗?两个舵机控制 可实现前进、后退、左转、右转

我对这块是小白(差速器、离合器、行星。。。)

之前一直沉浸在电驱动ing...

最近开始研究油动

这个是前些时做的  但是没有配备差速器(因为对这块不懂)

有没有高手对上面那个变速箱原理知晓的?

我想购买一个,订做你们的也行

发动机49CC

实现底盘的前进、后退、左转、右转

网友A:
顶一顶,我要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顶,我要升级

我也顶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呢?高手呢?

网友:
后面的齿轮看不清连在什么地方

网友B:
这个是不是 两组双向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 两组双向离合

我也不懂啊

网友B:
还有清晰一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清晰一点的吗?

这个还是问卖家索要的图

楼主:
由于卖的米太贵 所以没有购买

网友B:
9楼的波箱结构不太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9楼的波箱结构不太理想

9楼的是网上找的视频,原理应该和那个双流是一样的吧

网友B:
末端是摩擦式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末端是摩擦式离合

机械原理不懂。。。

网友C:
油动的波箱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动的波箱比较复杂!

上面发的就是油动的波箱

网友:
设计巧妙

网友D:
理论简单 但做起来 结构就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简单 但做起来 结构就复杂了

这个变速箱上是不是就没有差速器啊,只有离合

网友:
是的 只有离合

网友:
我连输入轴在那都没看清楚

楼主:
大神求助啊  如果只是有离合的话 是怎样实现的呢?

网友:
这套波箱 看样子是“馒头”汽油版的 期待拥有者解答一下

楼主:
大神 在哪?大神在哪?

网友E:
假设一下,从左到右。
1是输入齿轮,轴心离地高度约15
2是倒档,齿轮2个,轴心离地一个15一个20
3是前进档,齿轮1个轴心离地15。
跟着右边,
4是前进档,齿轮1轴心高度15
5是倒档,齿轮2个高度是15和20
左右2侧同样的。
再下来,上面4个大齿轮离地高度约40,每个大齿轮旁边都有一个摩擦片,可能是石棉或棉皮擦做的,旁边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压片,舵机带动连杆压过来,压片夹紧摩擦片,摩擦力搞死齿轮,齿轮不得不随动。
两边履带各1个前进档,1个后退档,组合起来就是,左右履带都挂前进档,直线行驶,各挂后退档,倒车,一前一后,可以做出固定的原地旋转,但不能原位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设一下,从左到右。
1是输入齿轮,轴心离地高度约15
2是倒档,齿轮2个,轴心离地一个15一个20

网友:
有空挡的吧应该,减速比够大的话也可以做原位旋转

网友(2014-05-15):
兄弟还能给个图纸啊  邮箱q8303019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