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飞越让我神经紧张

楼主(2013-04-20):
都说飞越的东西有个最大的特点——软!横轴软、主轴软、尾轴更软,当然了,最软的莫属那如豆腐渣一般的螺丝了。

话说我的飞越450自从装好了之后就基本没动过了。前两天忍不住把油门、螺距曲线以及D/R和EXP都设置好了,基本属于温柔型的数据,今天又把机子拿出来转了转。可没曾想一下推大了一点油门,我的飞越450就这么稳稳地起飞了。不过因为是在家里,没敢飞多高,最高也没超过20cm。后来大约在距离地面3cm高度的时候因为怕碰到家具习惯性的收油门(实际应该切熄火),飞机就降了下来,感觉有点小重,尼玛那个心里不安啊。

说明一下:
1. 螺距曲线最低点为50%,也就是0°,这个已经调好了的,就是说在收油那一刻,螺距是0而不是负螺距,所以没有向下的推力;

2. 家里是地毯,飞机的脚架也裹了一圈吹塑泡沫,如下图:

3. 高度只有3cm.

理论上说,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损失的。但是这毕竟是飞越,以软著称,自然我是要好好检查一番。于是先从金属电池座开始,一切正常;下一个是主轴,怎么检查主轴呢?推油门看刹车盘是否同心。刹车盘基本同心,但是不放心,于是拆掉刹车盘看那个T头上的刹车盘螺丝孔,完全同心!OK。下面看横轴。先用螺丝刀拧横轴螺丝,桨夹无位移,不错,进一步拆下横轴放在玻璃上滚,没有发现问题。这么看来应该是没有损失的。

可在推油门测试主轴是否弯曲的时候不小心尾桨打到了桌子上的一张复印纸,纸立刻被打掉了一块。于是立刻收油门,看看尾轴是否有问题。可能有朋友会说,你这也太紧张了吧,连一张纸都怕。的确,这个应该是不应该有问题的,我之前的山寨 450 SE V2尾桨削掉了我右手食指关节一块皮屁事没有,可这是飞越啊,软如豆腐,还是检查一下才好。我的检查方法就是用手缓慢转动大桨,观察尾轴是否同心以及尾桨夹是否在一个平面上。还好,还好,一切正常。至此,非完美着陆之后的检查完成,没有发现问题,心里这才觉得比较踏实。

大家说说,我这是咋了?是不是有点强迫症?

网友:
不至于吧。。。。迟早会炸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疼JJ

这还只是飞越,要是SAB Goblin 700咋办?

网友:
JJ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脆弱,虽然我也有点强迫症,但是还是要克制,,,

网友:
不会这么差吧?
我也用过飞越的,感觉挺好的啊!

网友B:
说明你有问题了!质量不行可以不飞啊,没必要这么紧张的!

网友C:
你真是太夸张了......

网友D:
楼主国外的吗·?

网友:
等你炸机多了,炸麻木了,这症状就好了。。。

网友:
难道飞越主轴都是拿塑料做的。。。。

网友E:
横轴软也好,炸机保护中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这么差吧?
我也用过飞越的,感觉挺好的啊!

中山兄,问你个问题,我发现用手用点力气掰主轴的时候,其在水平方向上,前后能感觉到有一丁点儿的旷量,奇怪的是只在前后向(平行于尾管)有旷量,其它方向包括垂直方向都没有旷量。另外,不大用力的话,则感觉不到,这个正常么?

貌似我另一台山寨450也是这样,真是搞不明白~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中山兄,问你个问题,我发现用手用点力气掰主轴的时候,其在水平方向上,前后能感觉到有一丁点儿的旷量, ...

主轴上的限位环锁紧了的情况下,确实会有一点点,不过不是很明显的,感觉不会影响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轴上的限位环锁紧了的情况下,确实会有一点点,不过不是很明显的,感觉不会影响飞行!

的确是不明显,而且主轴同心度没有任何问题。我的理解是,主轴轴承和主轴之间不可能完全没有间隙,那样主轴基本很难插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有问题了!质量不行可以不飞啊,没必要这么紧张的!

入魔之后自己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我有完美主义倾向,太可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不明显,而且主轴同心度没有任何问题。我的理解是,主轴轴承和主轴之间不可能完全没有间隙,那样主 ...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就没管了,直接飞,只要限位环锁紧,主轴不上下串动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真是太夸张了......

哈哈,话说,你的FBL弄得咋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就没管了,直接飞,只要限位环锁紧,主轴不上下串动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国外的吗·?

咦?肿么看得出来我在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