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朗宇2212电机有点松动怎么办

楼主(2013-04-20):
炸机了,朗宇2212电机有点松动怎么办,就是手抓着转子,然后再抓定子,它们会相对松动,以前不会这样的,怎么办,会不会影响性能?要如何修补?虽然还可以用,但是还是有点担心

网友A:
你把转子上固定电机轴的内6角螺丝松开,调整间隙,再扭紧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转子上固定电机轴的内6角螺丝松开,调整间隙,再扭紧就好

有一个内六角螺丝旋不出来,好像里面的纹路被磨圆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如果是径向松动,请检查轴承。
如果是轴向松动,可以不用管它。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