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豹和KV-1那个的越野性能好点。。。

楼主(2013-04-20):
把我的:窖藏红花郎,禁言了,什么情况啊。。。害我又申请了一个。。。这个黑豹和KV-1实车看了N遍了,就是没玩过,有入了的朋友评价一下。。。借用T宝3张图。。。

楼主:
那个管理员怎么找啊,把我那个:窖藏红花郎,禁言的情况,处理一下啊。。。只能登 陆,什么都打不开。。。

网友:
都是HL的,都是扭簧的,所以都是那熊样,黑豹G到手直接拆干净改扭杆....历史中的黑豹就以其柔韧的双扭杆悬挂闻名(烂的也快),怎能容忍扭簧这种异教徒?

网友:
你可以去玩玩 坦克世界

网友:
坦克世界里的kv就是个垃圾,平地不到30的速度。。。。。还是豹子好

网友:
kv1做的细致

楼主:
坦克世界和这个不一样。。。

网友:
两款坦克不相上下  有的一拼  但我觉得黑豹的风格更帅一筹   楼主弄个煲鸡来享受吧

网友:
被禁言估计是因为你的图里含有商家网站信息或者类似内容 虽然你处理了水印 但是还是容易看出来的 呵呵
要说越野 肯定是路轮大 底盘离地面高  履带窄的好  不过HL的KV做的比其他型号都要好 除了外形我不喜欢 其他都不错!

网友:
厂家的人还愁这个吗

网友:
推荐Kv1,做工比黑豹好

网友:
手中没有黑豹,但是有虎王,黑豹感觉就是缩小的虎王,路轮的结构也差不多.如果越野的话可能还是会掉覆带的.HL的KV-1,只用改个波箱,加固下诱导轮,就可以暴操了,我的KV-1基本上没掉个履带.家里的破坏王,在家玩坦克就抢虎王,有机枪,有声音,88炮打靶也很准,KV-1根本不是对手.到了野外,就抢KV-1玩,怎么开也不会掉履带.经常说,看我又把你的虎王履带打断了.呵呵

网友A:
HL豹首下甲角度错的离谱,怎么看怎么别扭,坚决踢掉HL的豹

网友(2013-07-24):
KV肯定好~~~

网友:
应该是KV1的越野性能好一点吧

网友:
这个没什么比较的,KV1完胜!

网友:
我是你就等等HL T-34-85那个专门设计来野外操的!!

网友:
kv结构好,而且基本没有明显错误。黑豹的错误我就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L豹首下甲角度错的离谱,怎么看怎么别扭,坚决踢掉HL的豹

那个位置改对了,估计也就只能沦为静态了。
穿驱动轴的孔必须铣,靠路轮里边一点,然后就不知会不会驱动轮和第一排路轮产生干涉了。
如果不会,那就要把波箱正确移位,3个定位柱放弃,重新在旁边上3个铜柱做固定波箱。
当然还有履带还要敲掉一节,甚至支撑车面的4个塑料柱也可能影响到。
拥有不怕改废掉的勇气,就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