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用FUTABA--PCM5改的ER9X关不了背光的处理方法,解决费电及改善三端稳压发热大的

楼主(2013-04-20):
    我有两套FUTABA--PCM5,一台接收机不见了,PCM接收不好配,看了airwolf当山寨FS9控的硬件并刷ER9X固件后!决定把一台改成ER9X,目前已改的差不多了,飞狼的ER9X+武警的40兆放射版+飞梦2.4的高频头。因改来改去还有点乱,下回整理下再发帖。先上两张图。

    ER9X板焊好很久了。调试这么多天背光一直亮着也没在意,一直用着。前几天摸着ER9X板上5V三端稳压有点烫手(9.6V)电流接近200毫安,想到把背光关掉是不是能降点电流,找到说明书设置好后屏幕没反应。
   前天问了飞狼讲是屏幕要改动一点,就是屏幕与屏幕背光公用地线所以屏幕通电就亮,其实ER9X板上已集成背光控制电路,只要把屏幕上背光地线与电路板分离并接一根线到ER9X板的LED Light负极。

前天晚动手改看图。

先把屏幕上A(5V)  K(共地)两点锡焊开,不要撬的太开下面连着电路!

2mm左右的钻头钻K点焊盘中间缝隙的两边,把孔扩大成长瘪孔,使电极回来时碰不到电路板。

A点焊回

K点

K点单独焊根线到ER9X板的LED Light负极。注意不是K点的电路板,而是K点中间悬空的屏幕背光地。

焊好后拿灯光照照看看分离了吗,再用万用表量量。

焊到ER9X板这里,临时焊的回头加一个插座。

另外线焊好后还不行,还要在软件中设置。
长按左键(LEFT LONG)进入常用设定菜单。看到低压报警我暂时设为6.2V

按向下键,向下选择。到下图。

Minute beep  每分钟报警  设为开。
Flash on beep 背光闪烁蜂鸣  设为开。
Light switch背光开关  可以选任意开关控制,用左右键选,我选起落架开关 GEA

Back light invert  这个选关,这个是刚好跟亮屏反过来。常亮一按键就黑。
Light oof after  背光持续时间,我选10秒,用左右键选,记住选完后要用确定键确定。

完成,现在看看对电流的影响。目前7.4V,带着飞梦高频头的总电流。亮屏202毫安。

关背光,总电流141毫安,减少61毫安,效果还是比较好的。省电,另外5V三端稳压只是温温点,值得改。

关了背光也很清楚!

下面来段录像,六个功能键按下背光亮,10秒后灭。GEA开关打开屏幕常亮,关上灭。计时后每分钟亮一下,调低电压报警背光闪,应为还没蜂鸣器,所以不响。
E:\\ER9X\\MVI_9647.MOV

不好意思视频还发不上,放在下一页 发。

总体来说值得改。感谢airwolf

楼主:
留着发视频。
下面来段录像,六个功能键按下背光亮,10秒后灭。GEA开关打开屏幕常亮,关上灭。计时后每分钟亮一下,调低电压报警背光闪,应为还没蜂鸣器,所以不响。

楼主:
图片发不上,一发就提示。发了一上午了,一张一张试试。

防注册机验证码验证失败,请刷新页面和重新发布

[ 点击这里返回上一页 ]

楼主:
图片上去了但是顺序不对,还有重复看看能不能调整。

网友:
最好无损改啊。。破相了。。

网友A:
顶一个,早知道你改这个老控我就建议你用0.89寸的OLED屏幕了,破相了啊!

楼主:
还有一个好的,这个没接收了,放了很久生锈了。屏幕上只能再加个罩子

楼主:
另外图片都在下面,原来编辑好的都乱了,从新编辑又看不到下面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早知道你改这个老控我就建议你用0.89寸的OLED屏幕了,破相了啊!

发个0.89寸的OLED屏幕图片看看。

网友A:
就是这个0.89寸的O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0.89寸的OLED

可以装在电流表处,很好。那天研究一下,把另外一台也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装在电流表处,很好。那天研究一下,把另外一台也改了。

   我靠,你还有一台?
别改了,出给我吧!

楼主:
哥俩合照,兄弟俩二十多年了,可惜一个的原配给丢了,总不能两兄弟用一个呀。只能给他脱胎换骨了,现在好了可配多个,已有四个了,3个40兆,一个2.4。另外那台肯定不改了。只是想要个小屏幕折腾折腾!

网友:
真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