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平衡充+并充板充电问题

楼主(2013-04-20):
我的是飞科达的b6,并充2个11.1V 5300ma的锂电,我看
充电器
的说明书上要设定电压电流神马,我应该设置多少?

网友A:
如果你电池没问题,理论上充电电流可以达到10A,但不幸的是B6功率只有50W,最大充电电流5A,结合你电池是3S的看,就算你设置到5A,因为功率限制实际只能有4A左右充电输出。

网友B:
楼上童鞋说得很好

网友C:
并两块大容量电池 还用B6 小心怀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