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塑料套管 跟着软轴一起转 怎么半?????

楼主(2013-04-20):
塑料套管 跟着软轴一起转 怎么半????? 顺便问一下65的O 3674的
电机
应该配多大的桨?

网友A:
让王管比轴套长一点,用704固定一下。
桨要根据电机KV值来定的。

网友B:
3674 1800KV 6S最大不可以超过442 2叶半浸(建议海王120A 用XT60插头)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