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赐教电机不转 驱动 有脉冲发出,(已解决)

楼主(2013-04-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没有锁,用手可以转动,

电机没有锁,就是芯片6560没有使能(不工作)、芯片不工作---电机不会转,驱动 有脉冲发出,绿灯闪烁,是接口板给的信号,不等于6560芯片在工作(芯片給电不等于芯片工作),你在描述中讲只接了3根线(脉冲、方向、接地),可画的却是4根,没有使能(EN)线接法的描述,接口板上的P2/3/14一般是使能接口,你好像没有接,还是软件设置不对?用的是什么软件?是MACH3吗?还是与“商家”沟通一下。也可以把你的设置贴上来大家帮忙诊断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没有锁,用手可以转动,

另外,驱动板上的设置暂时不用管他,其他正常这个不管怎样设置步进电机都应该转,等回转再设置(与电机不会转与不使能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使能没有接,接口板的商家说不用接 ,接的话又占用一个端口

6560芯片的使能是“高电位”当然不接线,就是“高电位”--就是“使能”了,问题你现在是没有“锁”就是没有“使能”,如果其他设置、接续正确,现在你要确认芯片确实“使能”了,电机才会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是驱动板的商家做的 我只接了 方向 脉冲 和地线

再说“我使能没有接,接口板的商家说不用接 ,接的话又占用一个端口”的方法是可以的,但是是有缺点的,如果你现在一切正常了,在实际使用中也有麻烦,1.不管什么情况上电就“使能”步进电机始终通电“锁”,电机容易发热,(否则还要设计“使能”与“半流”干嘛?2.在平时操作时,由于电机始终“锁”,想"手动“移动”轴就不可能了非常不方便(尤其有手轮的),3.不符合机电安全操作。为了省端口,可以把3轴的“使能”接在一个2或3、14,任意一脚(当然要设置正确)。还要你的驱动板“使能”到底是“高”还是“低”电位的,如果是低电位的,按商家讲的不接是不行的,当然你可以人为把他用线“驱动板的使能端”接地,就是低电位“使能”了,所谓“高低”使能,可以搜搜我的有帖子介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说“我使能没有接,接口板的商家说不用接 ,接的话又占用一个端口”的方法是可以的,但是是有缺点的,如 ...
不好意思,刚才描述的有点问题,我删除,还是问驱动板商家吧!

网友:
如果接口板不接驱动器,步进电机能锁死吗?如果可以锁死,那么换共阳接法试试

网友:
如果接口板不接驱动器,还是不能锁死,检查下驱动器24V电源是不是正反接错了

网友:
衰减设置20%试试

网友:
软件设置问题,具体问卖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的使能是高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
先别接信号板,单是接好驱动器和电源,电机能锁相了再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