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HANTOM问题?????

楼主(2013-04-20):
我的PHANTOM卖了一个多月了!怎样试都没试过自动返航,我看过说明书和视频自己都试不了!请师父们可以详细一点教教我吗?万分感谢!!!!!!!!!!

网友:
写错了吧!“卖”了就不用问了!

网友A:
开机之前将遥控的三项开关都拨到上面一项。开机,校准GPS,等灯都变成绿闪,就可以起飞了,最好飞高一点,高于20米,然后关控等它自动返航就可以了。如果发现不对劲就开控右上开关拨到姿态开关接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之前将遥控的三项开关都拨到上面一项。开机,校准GPS,等灯都变成绿闪,就可以起飞了,最好飞高一点,高 ...

谢谢您的回复~!我尽量试一下!!!

网友:
我 还都不敢试,害怕啊

网友:
我试了三次,30米开外,都能回来,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只要开始让它搜好星,就没问题,大胆试吧!还比较可靠,找块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