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桨转速高时跑出轴怎么办?

楼主(2013-04-20):
螺桨转速高时跑出轴怎么办?说也也怪,以前一直是尾推和腰推在飞,只有反桨打滑的问题,现在搞了一架牵引式,竟然冒出螺桨跑出电机轴的情况!桨不带飞机自个跑出去,这个怎么办?用得是子弹头紧固螺桨,拧得更紧了,感觉再用劲会将电机轴拧下的程度,还是会跑出轴,导致现在遥控器与电调之间也有了问题,一推油门杆就是大功率,干看着飞不成。还望高手指点,你们是怎么防止出现跑出轴的?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子弹头孔径与电机轴直径不匹配

网友:
射了!!嘿嘿  子弹头桨夹要对型号才好用。建议直接用桨保护器。用皮圈套住跑不了它!

网友:
很危险哦,我的腿昨晚被劈了个口子

网友:
危险了, 㚒不住

网友:
上个防滑胶吧不过也要看实际情况,可能你的孔径尺寸不对呢!

网友B:
夹紧都不行,那肯定就是你的轴和子弹头的孔径不一样导致的。
或者你更换成紧固式的子弹头,就能完美解决了。因为它是用基米螺丝拧到轴上的。记得在轴上开个小平口。

网友C:
换合适的子弹头吧,小事一桩!

网友:
桨一般配4个胶圈,换个小一点的胶圈就行啦,我一般都是把桨扭进去,不套桨夹都难扭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子弹头孔径与电机轴直径不匹配

真不好意思啊!准备上点胶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射桨以后是不是把电调给搞坏了?桨跑出去负荷一下子没了,而遥控器也不行了拉杆也降不下来,到最后还是将遥控器关掉后三皿秒才停下来,用得是三十电调,电池是1500MA,放电率25,那么射桨后会不会导致电调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紧都不行,那肯定就是你的轴和子弹头的孔径不一样导致的。
或者你更换成紧固式的子弹头,就能完美解决了 ...

看到你的建议,检查了一下,可能是弹头受到轴的顶触,就将子弹头的轴用锉缩短了一切,可以让螺丝拧近一些,这会可能不跑桨了,只是这个遥控器控不了转速了,这怎么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合适的子弹头吧,小事一桩!

这个可能不是小事吧,换多大的?想提出标准都没个底,让卖东西的咋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你的建议,检查了一下,可能是弹头受到轴的顶触,就将子弹头的轴用锉缩短了一切,可以让螺丝拧近一些 ...

试试重新设置下电调的油门行程。油门大小不能控制,和电调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重新设置下电调的油门行程。油门大小不能控制,和电调有关。

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个电调怎么调?象以前飞机上的电容旋钮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个电调怎么调?象以前飞机上的电容旋钮一样?

看你是什么品牌的电调,一般都是通电前先把油门打到最高位,通电后听见电机发出滴的声音,把油门杆打到最低位,等待几秒,电机会发出确认声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是什么品牌的电调,一般都是通电前先把油门打到最高位,通电后听见电机发出滴的声音,把油门杆打到最 ...

是这么回事?把杆拉下来电机不会转?按照操作规程,得先把电池联接上才能开遥控!用得是dys 30Amp!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么回事?把杆拉下来电机不会转?按照操作规程,得先把电池联接上才能开遥控!用得是dys 30Amp!

方向,电机不会转,如果你怕万一的话,就把桨取了,就放心大胆的调

网友D:
一推油门杆就是大功率,干看着飞不成。
出现这种情况,Lz可试下把电调的启动方式调到柔和起动或超柔和起动,结合适度油门推杆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现这种情况,Lz可试下把电调的启动方式调到柔和起动或超柔和起动,结合适度油门推杆幅度。

非常感谢!可说明书上根本就无这个“柔和起动或超柔和起动,结合适度油门推杆幅度”完全是新名词啊!搞不明白。